如何确定液压缸內泄

楼主(2014-08-31):
除了用听的方法还有什么方法,听的话怎么听呢

网友A:
有a、b管接头的,拆掉当中一根,缸杆伸出到头或缩回到底,观察己拆掉管接头是否有油渗出,有,活塞换封,没有,油缸无故障。

网友:
双作用缸接一根压力管,看另一口有无泄漏。。

网友:
进油口打油,拆回油口,回油口出油就是内泄

网友:
大致是拆油管,看是否回油管路有油漏出。如果不想拆油管,可以采取电工听电机轴承是否损坏的方法,来听油缸。就是用一电工改刀将金属端贴近油缸,将木头手柄端贴近耳朵,油缸走到最大行程时,听回油那一腔是否有过油的声音。我试过5次,成功2次,要工作场所噪音特别小才行。还有就是内泄的油缸,温度比其他油缸高,可以用测温的方法,检查。

网友(2015-01-05):
油缸走到位无动作的时候   继续给油  用手感觉油菅内是否有油通过

网友:
拆掉当中一根,缸杆伸出到头或缩回到底,观察己拆掉管接头是否有油渗出

网友:
高手真多,又学到了点东西。

网友:
我也是,学点东西

网友:
声音还是比较明显的,再就是动作比较缓慢,关于温度,没试过,个人感觉可行,条件是缸所处环境温度不高。

楼主(2015-04-06):
引用 网友A:
有a、b管接头的,拆掉当中一根,缸杆伸出到头或缩回到底,观察己拆掉管接头是否有油渗出,有,活塞换封,没 ...

我 是想在不 拆除管道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好点的方法     因为拆管道太麻烦

网友(2015-10-07):
刚好需要

网友:
你测试下,一边给油后,保压,另一边油管有油漏出。就说明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