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方便快捷画出各种螺丝

楼主(2014-08-31):
   课本里面有一些标准件螺丝示意图,六角螺栓只有外六角,那内六角又是什么样的呢,还有绘制螺丝需要知道各种螺丝的规格,那其对应的尺寸又是多少!?  (原谅新人,给位大佬)
   如果你有一套自己的处理这类问题的方法请不吝赐教,还有一些说是直接插件插入绘图中什么的

网友:
我们公司目前还是二维设计出图为主
用的CAD软件是CAXA
CAXA自带了这种标准件(螺栓、螺钉、螺母、销),尺寸规格都比较全
设计时,是不需要我们出图的
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不知楼主用的是哪款软件
一般各种绘图软件都有相应的标准件库插件

网友:
螺钉螺母的规格查手册一般都有吧,可用机械版的AUTO CAD直接插入各种螺栓螺母型号的零件图。有很多CAD的插件可以插入标准件的零件图。

网友:
直接上机械版CAD如  ACM 浩辰CAD机械  尧创CAD

网友:
你用的什么软件,现在一般软件都有这些标准件插件呀。

网友:
一般软件是会带有各种标准件模板,直接调用就行了

网友:
清华天河是目前国内软件较全面,方便使用的.
Lixinwu

----- 原始邮件 -----
发件人:天河软件 <mcad@thsoft.com.cn>
收件人:xinwu8586@sina.com
主题:免费领取清华天河机械设计CAD软件及教程 包邮
日期:2014年08月26日 08点31分

如果无法阅读此邮件,请点击网页版     推荐好友
领取THMCAD
尊敬的收件人:您好!
    您领取的软件是清华天河公司免费赠送的天河MCAD及使用教程,本次活动送货免费。
如果可能,请把这个转发给您可能感兴趣的同事,不胜感谢!
    ★ 领取方式:
  邮件回复您的企业名称、快递地址、您的联系电话及姓名至mcad@thsoft.com.cn ;
  在线登记领取表
    ★ 软件注意事项:
  永久免费注册
  适用设计及研发部门使用的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软件
  支持AutoCAD2008及以上版本,请在安装了以上版本的计算机上安装天河MCAD
  在AutoCAD基础上增加了大量机械及结构设计的专业功能
天河软件公司的主要产品和服务包括:
AD:智能二维绘图设计系统
  CAPP:工艺设计、管理系统
  PDM:产品数据管理系统
ES:车间制造执行管理系统
  制造业企业信息化咨询服务
您对本次活动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MAIL至mcad@thsoft.com.cn获取帮助。
  致电我们的服务热线 136 5188 8374 获取帮助。
衷心期待您成为天河软件的用户!
清华天河软件公司
二〇一四年八月

网友:
下个插件就行

网友(2017-10-12):
受教了感谢大神

网友:
可以下载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