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30度斜床身排刀机怎么效水平?

楼主(2014-08-31):
大家好  一直打的平床身  现在遇到斜床身排刀就不会打了  机床厂家也没附带什么附件  用水平仪应该怎么打呢?

网友A:
有专用的工具,夹在刀架上,放上水平仪,走X、Z轴看是否水平

网友(点评):
应该都是附带的一块水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用的工具,夹在刀架上,放上水平仪,走X、Z轴看是否水平

问题是没有啊  厂家说四个角垫平 不震就行 不是忽悠我了嘛

网友(点评):
这厂家这不扯淡呢吗,没有怎么调水平,如何知道水平不水平,直接骂他狗日的,让厂家来人调试,调到满意为止,不然就想办法整整他们

网友B:
肯定有一个专用工具打水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有一个专用工具打水平的

真的没有哦

网友B:
对于厂家来说生产这个东西必定有个专用检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厂家来说生产这个东西必定有个专用检具的

所以说 不专业嘛

网友:
斜床身车床无需打水平,只需垫铁都均匀受力即可。

网友:
30°斜床身也可以打水平,Z轴向就是上下两导轨水平,X轴一般标配有30°斜校板,没有只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