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弹簧如下图, 怎样在夹头里做个后定位?

楼主(2014-08-31):
求教  如下图 怎样在夹头里做个后定位  夹头是内螺纹的      产品台阶的的种类多  直径不同  怎样做个实用性的定位 ?  谢谢

网友A:
很简单,做个与夹头内螺纹一样的(芯子)拧进去。。芯子中心打孔攻丝。找个螺杆拧上去位置自己定。。。不知道LZ能不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做个与夹头内螺纹一样的(芯子)拧进去。。芯子中心打孔攻丝。找个螺杆拧上去位置自己定。。。不知 ...

这个我明白  只能做成堵头的样子  因为拉管和夹头拧到底了   还有其他好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