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C硬度值对应的应用领域

楼主(2014-08-31):
各位大侠,本人新手,感觉HRC硬度值这玩意不太好掌握,我看那些图纸动不动要求HRC58~60,只要是要求硬一点的零件统统是这样,其它的零件就没啥硬度要求。个人感觉这样的设计有点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很难达到融汇贯通后灵活运用的效果。而各种资料显示的都是HRC值该怎么测量得到,并没有具体的说明这些值一般是运用在什么场合。所以我有点困惑,究竟该怎么样根据不同场合选择相应的材料和达到相应的硬度值呢?有没有大侠能够告诉我HRC各个硬度值对应的运用场合?或者各个值对应的硬度是一个什么概念,什么样的程度,都行。谢啦。。。

网友:
但凡在需要耐磨的场合那必须是高硬度,浅淬硬层,而且必须是表面淬火!并且是含碳量中等以上的材料,对耐磨的要求相对低一点,那凭感觉,你就可以降低几度,对于怕磕碰的表面,你可定在35-45左右.

网友(点评):
学习了,受教了。

网友:
这个我记得有一本机械材料手册里面说明过:
什么材料  应用于什么场合  应该使用什么热处理
有机会找到并看一看

网友:
這個問題有意義,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
望大俠們詳談一下,高硬度的應用場合。。。

网友:
这个我们都是按以前图纸标的,也不会去检测。以前也去查过,不过没什么用,因为你讲了,别人也听不明白。还有就是如果你把硬度改低了,出了什么错都是你的责任。

网友:
俺也想知道

网友:
这个可以聊的太多了,首先是钢材的分类,碳素钢还是合金钢,碳素钢从45到T10,随着含碳量的增加热处理后硬度会相应增大,中碳钢一般调质加表面淬火,综合力学性能好,不易断,不脆,表面硬度还高,主要做结构件。高碳钢一半是做手动工具或者一些量具,用的比较多的是T8和T10,当然更多的是一些高碳低合金钢,9SiCr之类的。然后就是合金钢,加入不同金属元素会获得不同的特性,一般以元素开头,就是前面没数字的含碳量都在百分之一左右,属于高碳合金钢,淬火后硬度会比较高,当然也有一些舶来的型号第一眼看不出来是什么,这个就要有一定的积累了,比如前几天讨论的SKD11,其实就是Cr12MoV,日本图纸里见得比较多的SPCC就是冷板,SUS或者SS开头的一般是不锈钢,这个聊开了就多了,要把握住几点,第一遇到不认识的材料马上百度,一般会得到比较全的答案;第二是对钢材整体要有个认识,精度高,要求耐磨或者说要求比较高的场合一般用冷作模具钢真空淬火,觉得载荷比较大的话用中碳钢或者中碳低合金钢(比如40Cr、5CrMnMo等)调质,配合面或者有相对运动的面要表面淬火,焊接件一般用低碳钢Q235或者Q345;第三就是搞清热处理工艺,也就是常说的4把火,淬火是烧红了快速冷却,可以获得高硬度,正火是烧红了空冷,可以使组织均匀稳定,退火是烧红了随炉温冷却或者保温缓冷,回火是将淬火后的工件二次加热,降低一点硬度,提高韧性和弹性,回火温度一般较低。

网友(点评):
钢材的耐磨度与哪些因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