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变形

楼主(2014-08-31):
近一米长圆管焊接几个薄板零件,用工装夹具夹持,机械手焊接,分三次焊接 。由于第一次焊接的零件多,靠得也比较近,热变形比较大,整个管中间都拱起来了,凸了有三五个mm,公差是0.7mm。由于有溶度要求,无法继续降低电流跟电压,试着用后两个工装来夹紧矫正,但效果不好,容易二次变形。产品以量产了一段时间了,每天都有交货量。模具跟治具都是客户出的钱,我们开发完成的,重新设计的话,老板不会同意。

求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把圆管里面通水吗,大国重器里面不是介绍过,其实这个方法早就有了,看条件能允许不。

网友(点评):
这个好,但是当心反变形,,,,,,

楼主:
条件不允许,圆管上有七八个孔。

网友:
试试用个土法子,用湿布包裹住变形大的地方,焊接时,适当补水,使变形大的地方的温度降下来

网友:
我们有个长管工件,2米4长,每隔150mm焊一端,焊完拿下来,也是中间高高拱起,高有近20mm。后来我们焊完在工装上多停留一端时间,变形就小多了。

网友:
建议你发个图片,这样多清楚

网友:
1.湿布包裹住变形大的地方ojf
2.焊前将变形大的地方固定,等焊件冷却后取下
3.先反向变形,焊后热变形后刚好变直
QQ:2661051805

网友:
有图纸就好了

网友:
预热,缓冷

网友:
对,楼上都很有道理,降温和空冷都有一定作用。当然如果管子内径足够的话,能否垫上一个套,待焊完冷却后取出

网友:
焊接变形再所难免,你少了一道工序,校型。
再设计一台校型工装,采用液压校正即可。

网友:
兄弟,将您的图贴出来

网友(2014-11-07):
用反变形法试试,先反向折弯一部分啊

网友:
建议采用反变形法

网友:
1焊接时注意不要集中焊接,避开局部过于产生高温。
2延长焊接的时间,焊接中间停留给管件降温的时间。
3我之前为了防止变形曾经采取了给焊件加热的办法。效果还是可以。希望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