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损的精加工刀片能否用于粗加工?

楼主(2014-09-01):
精铣刀片,磨损后,不严重但不能够保证精加工工艺精度,能否将该刀片用于粗铣工序?有没有哪位大侠有过这样的试验或者经历,给俺一点提示。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
也可以考虑磨磨刀口再用。

网友(点评):
正解,重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
也可以考虑磨磨刀口再用。

这是进口的铣刀片,我们不具备重磨的条件的!

网友(点评):
至少可以加工普通产品。

网友:
上个照片看看。。。。。。

楼主:
怎么发图片呀?我好像没发上去!谁能告知一下。

网友:
看你粗加工的情况,一般好的进口刀片设计的刃口参数都是适用于高速小切削量的,如果粗加工切削量大的话就不太合适。

网友(点评):
谢谢!这个有点价值,我会去查查!

网友B:
      刀片损了再用,你要考虑到刀杆的承受能力,刀片磨损后通常是受力很大的也很容易发生崩角,角一崩造就了刀杆的角也跟着掉了。掉了角的刀杆再用又对刀片不利(恶性偱环)。当然坏了你可以更换新杆,毕竟现在的刀杆太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片损了再用,你要考虑到刀杆的承受能力,刀片磨损后通常是受力很大的也很容易发生崩角,角一崩造就 ...

我是铣刀片,准备用在300以上的铣刀盘上面,粗铣断面,即使有个别崩刃的,只要发现粗糙度不好,及时更换刀片就可以。
说了这些其实我还没有实际试用,因为需要根据刀片的形状规格,定制合适的铣刀盘,再加上我们又是大国企,程序也不简单,需要各个方面弄清楚才能往下进行的。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过这样的经历,成败都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刀片就是这样的。

网友:
可以,节省成本

网友C:
你原来粗铣工件用什么铣刀?也是进口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原来粗铣工件用什么铣刀?也是进口的吗?

原来粗铣用的是国产的的、普通高速钢的刀片

网友:
你可以看看切削三要素方面的知识,一般粗精加工进给参数不一样,对刀具的切削角度要求不一样,一般不能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