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六角圆柱螺栓对应的沉孔问题

楼主(2014-09-01):
如图所示
1.  制图时是否要画出这个倒角?
2.  若制图时未画出此倒角,机加工时,是否默认添加此工序?

网友:
建议项:

1、是否要画出这个倒角?  楼主先去查查螺栓的转角区之R态,便可自行判断是否需要倒角。

2、按图施工才是对图纸的尊重;绘图者要将意图明确表达在图纸上,而非寄望在所谓的默认规则。

网友(点评):
螺栓是带R角的。 所以螺栓通孔(不带沉孔)都一般都会带倒角的,即使图面没明确画出来,机加时也会做出效果来,行规吧。 基于以上,但我发现沉孔时加倒角的不多见,所以有此疑问。

网友(点评):
但你有没发现,孔在平面上会倒角,而像我图上所示的倒角很少会做出来 我在想设计时是否必要,如果必要,是否要标注。

网友(点评):
建议不要期望所谓的“行规”,这是不合质量系统的也是不负责任做法,况且该倒多大的角也木有明确,可以扯皮的。如果认为必要就给标上,如果是因嫌麻烦就不必再说啥。

网友A:
不用的吧,没什么意思,多一道工序,孔稍微打大一点好了。

网友:
你如果不在技术要求中增加锐边倒多少,加工方可以去毛刺倒小钝也可以保持锐边。

网友(点评):
一般图面都会在技术要求里写有“倒角C0.5/C1.0" 但这个是否也包括孔的棱边。平面孔会有倒角,但沉孔内倒角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的吧,没什么意思,多一道工序,孔稍微打大一点好了。

那你在每张图纸里技术要求那里加一句:未注倒角1X45°;未注圆角R1。。哈哈哈 哈哈哈

网友:
一般小孔都是麻花钻打的,自然有一定的倒角,你要严格按图制作用铣刀加工,那是要倒角的避免干涉

网友(点评):
有道理。感谢

网友:
说说我个人的看法,不对欢迎斧正
螺栓用通孔的尺寸一般为1.1~1.2d,我查了手册,螺栓根部的圆角r刚好约是0.05d,就是说此处不倒角的话也是不影响的。
既然不影响为什么还要倒角呢?
当然实际使用中孔的位置度可能偏差较大,对于一般精度的连接来说应该完全可以满足受力要求。另圆柱头内六角螺钉一般和弹性垫圈配套使用,此处倒角更显多余。
以上是一般情况,特殊情况必须具体分析

网友(点评):
实际上,我之所以说要倒角,确实是因为螺纹孔的位置度的关系,绝对跟机加工有关系,我们这里的供应商习惯划线打底孔。

网友(点评):
倒角就能解决问题了?划线打底孔应该更精确才对啊? 倒角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规定位置度

网友:
反正我画图的时候是从来都没这么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