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公法线长度对齿轮加工的影响

楼主(2014-09-01):
大家好,有个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之前,我司设计了个齿轮给供应商加工
齿轮的相关参数去下:齿数 13 模数 9变位系数0.4
分度圆117 齿宽325
精度等级8级
然而我们把公法线长度写错了写成67.824了,正确的是70.524
现在供应商和我们说,由于他们按照我们错误的公法线长度加工,把齿顶圆加工小了。
我的问题是,公法线长度写错了会对齿轮加工有影响吗?
本人毕业一年,机加工知识缺乏,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齿数模数一定后,不同变位系数对应不同公法线长度,

变位系数是测量不出来的,通过公法线长度间接测量,加工时他测量公法线长度,

你们写错了,责任损失只能自负

要么你再爬高点,人家看糊涂了,好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数模数一定后,不同变位系数对应不同公法线长度,

变位系数是测量不出来的,通过公法线长度间接测量, ...

谢谢大大,还有个问题,如果说,我这个齿轮没有变位,是不是说加工时就不会参考公法线长度,度,而只是检验时,会测量公法线长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大,还有个问题,如果说,我这个齿轮没有变位,是不是说加工时就不会参考公法线长度,度,而只是检 ...

没变位系数,还是测量公法线长度,公法线长度都有公差的,工人加工时量公法线长度合格后,就停止进刀,加工结束

网友(点评):
如果不写公法线长度,是不是加工商就不会加工齿轮了

网友(点评):
还有种办法美国人爱用量棒间距,异曲同工,中国的方法方便

网友:
公法线长度其实就是加工齿轮时N个齿的厚度,就像车加工车的外圆尺寸,你说没有,怎么加工?

网友:
至少你告诉的变位系数是对的。所以你和加工厂家都有错。
即使公法线错了,齿顶圆为啥给改了?应该没有关系的。

网友(点评):
有关系吧

网友(点评):
啥关系?说说看!

网友:
加工是应该复核一下参数,但一般不会这么去做。上次外协还把压力角20度看成是螺旋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变位系数,还是测量公法线长度,公法线长度都有公差的,工人加工时量公法线长度合格后,就停止进刀,加 ...

谢谢,假设这个齿轮是滚齿加工的,他按照我们给的公法线(偏小)加工,停止进刀时,是不是只会把齿顶加工变薄,而齿顶圆直径还是φ135不会变小
更简单的问法,就是假设这个齿坯外径是φ140的,一般工艺是如何加工到齿顶圆规定值φ135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假设这个齿轮是滚齿加工的,他按照我们给的公法线(偏小)加工,停止进刀时,是不是只会把齿顶加工 ...

http://www.bzfxw.com/soft/sort011/sort040/40228144.html

网友(2017-11-14):
先下下看看,谢谢了。

网友(2021-08-18):
公法线是加工基础,或者是跨棒距,两者至少需要一种才可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