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打不开

楼主(2014-09-01):
请教各位大哥:
4 F. g6 s, ?/ L; u5 [      我的SOLIDWORKS2014 昨天还用,今天就打不开了,怎么办?

网友:
至少给我看看什么提示啊

网友:
继续破解试试

网友:
来个提示,也没有对话框什么的吗

网友:
没有破解成功,或者没安装好

网友:
不知道,从来没有昨天能用,今天不能用的,除非昨天安装或删除了什么软件,第二天才会有异常。

网友:
重新破解一遍试试

网友:
应该是没有安装好的缘故

网友:
我用xp,所以2014和我无关。。。

网友:
用什么样的清理软件?某个注册表被删了吧~用的36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