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的方法回牙?

楼主(2014-09-01):
关于攻牙,底部几个牙由于深度没调整好没攻到位导致通规NG,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回牙?
能有效避免不烂牙 又能效率

网友:
底孔能钻深就钻深一点吧。不行就攻完牙了再用锯断的丝锥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选用导向牙短的丝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