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上是不是当尺寸精度达到一定程度后,表面粗糙度就不用标注了

楼主(2014-09-01):
假设轴颈尺寸达到6级精度,另外要求3.2的光洁度,这时候需要标注???1.6呢,0.8呢,这时候的标注是不是还要考虑加工工艺呢

楼主:
没人指教呢

网友A:
尺寸公差与粗糙度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按使用要求定

网友:
几何尺寸公差 和表面粗糙度不是 一个数量级上的,后者属于微观几何形状误差。 具体内容 百度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公差与粗糙度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按使用要求定

意思是不用考虑尺寸精度加工工艺和粗糙度重复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不用考虑尺寸精度加工工艺和粗糙度重复是吧

具体问题需具体分析,有的特殊的,尺寸精度达到了,但是表面粗糙度达不到 还要用其他的加工方式。例如 抛光 就可以降低表面粗糙度值的,但对尺寸精度没影响。

网友:
两个不同要素都应该标注

网友:
这好像不相关吧

网友:
如果你对粗糙度的要求不高就可以要求的低一些,粗糙度低对于过渡配合,过盈配合,转动配合的要求高一些,只是定位那就可以低一些。

网友:
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

网友:
如果对配合要求高的话,还是需要标表面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