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纸板铣孔的毛边问题

楼主(2014-09-01):
最近在研发一款新机器。需要用铣刀(亦或者是钻头)在灰纸板上铣一个盲孔。
目前配置是这样的,电机转速12000转/分;目前试过两刃的、三刃的、四刃以及直刃铣刀,还有麻花钻——都出现两个共同的问题——纸板周边都会出现许多毛边和纸削粘刀的问题。
我试过不同的进给速度,进给速度慢会稍微好一点,但是几张板以后粘刀问题同样出现,接着毛边也多起来。

注:灰纸板有许多纤维

网友A:
可以分成2成。需钻孔的改为模切通孔,后贴敷一张灰纸板。这也是盲孔,根据我掌握的知识,这个是可行的。

网友(点评):
多一道工艺增加印刷厂成本了

网友:
可找“倪志福”,据说“倪钻”软硬通吃,都可以钻海绵!

网友:
做盒子放磁铁一般就用平冲模冲个坑,就是把纸板压薄。

网友(点评):
行家,不过现在就是为了超越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成2成。需钻孔的改为模切通孔,后贴敷一张灰纸板。这也是盲孔,根据我掌握的知识,这个是可行的。

多替印刷厂想想,多一道工艺,多一份成本

网友:
能不能做成刀口冲模结构,但行程不到底。

网友(点评):
废料出不来,还是粘在纸板上

网友:
把钻头加热呢?纤维会变脆,切入力会减少,毛刺应该也会降低。

网友(点评):
一万多的转速,下去的那会已经热了。

网友:
没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