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形圈为什么要和垫片一起用?

楼主(2014-09-01):
最近有搞机械加工的朋友拿来一些液压配件,让我画图,里面O形圈用了很了,可以我一直没搞明白与O形圈一起的塑胶垫片(如箭头所指)起什么作用,请各位同仁指点一下?谢谢!
我一般做设计时,只是用O形圈,其槽型也有相关标准和规范,可液压配件为这什么这样用呢?是什么道理呢?

补充内容 (2014-9-1 17:01):
还有两个问题:
1,挡圈和轴径一样大吗?挡圈与零件相比,硬度要小很多,这样压力大时不更容易变形挤坏吗?手册上挡圈要比轴径大一些.2,O圈的沟槽按说都是有点斜的面,而现实中却很少这样做,都是一直面,为何?

网友:
还真没见过

网友:
压力到一定数值时,防止O型圈被挤。啃圈。

网友A:
63大虾说的对,那不是垫片,是挡圈,必须配套的,挡圈是聚甲醛的,就是为了避免损坏密封圈的,

网友(点评):
我发现论坛里什么问题998大侠都能解答···膜拜

网友(点评):
八爷,GB1235-76的挡圈是聚四氟乙烯,在煤矿机械中,聚甲醛一般用来做导向环用。

网友:
挡圈-----当流体压力高于80Kg时才使用的.
油缸压力很大,O型环变形量大,部件有间隙过大的话有可能就被挤出沟槽的,丧失密封效果;

防止O型环扭曲损伤.

你这是单边受压,所以只有单边装挡圈,若是两边受压,O型环两侧都得装挡圈。

网友B:
使用范围:1、动 密 封:p<10MPa时,不设挡圈;p>10MPa时,可在O形圈承压面设置挡圈,单向受压设1个挡圈,双向受压,设置2个
2、静 密 封:p≤10MPa时,不设挡圈;p>10MPa时,可在承压面设置挡圈
挡圈材料:聚四氟乙烯、尼龙6、尼龙1010,硬度大于等于90HS

网友B:
原先老o圈标准里的附录里有挡圈标准,好像是1978年的,但是后来的标准删除这部分挡圈附录了。之所以增加挡圈可以使o圈的承压能力增强是因为轴和孔为间隙配合,压力大了之后,会把o圈挤进间隙里面,咬伤o圈,使之失去密封作用,增加挡圈,可以避免o圈挤进轴孔间隙

这是我以前请教别人问题时,给的答案,挺有价值的

网友(点评):
挡圈处径和轴径一样大,如果说怕O圈挤进间隙,哪挡圈也不一样吗? 区别就是挡圈的硬度没哪么大有一定的缓冲作用。应该是这个道理吧?

网友(点评):
挡圈外径和轴径的公称尺寸虽然一样大,但和孔的配合不一样。挡圈的偏紧,间隙非常小。我记得是这样。

网友(点评):
挡圈外径和轴径的公称尺寸虽然一样大,但和孔的配合不一样。挡圈的偏紧,间隙非常小。我记得是这样。

网友:
挡圈,又名背托,用之,以防O型圈挤入柱塞之间隙。其与O型圈配套,采购时注明“配挡圈”即可。
其形式又有二,即切口式、闭口式。当其孔深,宜用切口式。

网友(点评):
经验之谈,受教了!感觉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范围:1、动 密 封:p<10MPa时,不设挡圈;p>10MPa时,可在O形圈承压面设置挡圈,单向受压设1个挡圈, ...

791585799 说的很好,我在化工版手册上也查到了这些内容,我还有两个问题:1,挡圈的外径和轴径应该是一样的吗?我测绘的液压配配件都是一样的?而手册上挡圈要比轴径大一些.2,O形圈的沟槽按说都是有点斜的面,而现实中却很少这样做,都是一直面?

网友:
不好意思,我只能说到这里了,我不是主攻液压的,当时也是略微涉及一些,问了一些论坛老前辈,其他还真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先老o圈标准里的附录里有挡圈标准,好像是1978年的,但是后来的标准删除这部分挡圈附录了。之所以增加挡圈 ...

对,挡圈都有一定的硬度,另外就是挡圈主要作用是保护O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63大虾说的对,那不是垫片,是挡圈,必须配套的,挡圈是聚甲醛的,就是为了避免损坏密封圈的,

您应该就是传说是的“八爷”吧,
我还有两个问题,能帮我解释一下吗?谢谢!
1,挡圈和轴径一样大吗?挡圈与零件相比,硬度要小很多,这样压力大时不更容易变形挤坏吗?手册上挡圈要比轴径大一些是怎么回事?
2,O圈的沟槽按手册上说都是有点斜的面,而现实中却很少这样做,都是一直面,为何?

网友(点评):
挡圈有标准尺寸,你可以查,液压手册也有,国外各公司有个公司的尺寸系列,与压力有关,你对应压力就可以选择了,找液压手册看吧,

网友(点评):
一个是看手册,一个是看标准。标准里有附录,里边沟槽尺寸很详细,公差也规定的有。你说有斜面,那是一种密封形式,一般俺们不用,少量用也是用作防尘用,也不提倡用端面密封,容易把O型圈挤烂,提倡用径向密封。

网友:
你找个密封件的样本看看,就什么都清楚了

网友:
楼主挡圈有切断吗?材料是聚甲醛?是如何装上去的?

网友(点评):
有开口的,有不开口的,不开口的材料较软件,直接套上去的

网友:
当压力过高时,一般都是O型圈圈和挡圈配套使用,是防止O型圈间隙挤出的,这样可以增大密封压力

网友:
这个是液压上常见的,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