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箱体上镗孔,如何保证垂直度和同轴度?

楼主(2014-09-01):
各位大神:
    这是一个焊接箱体,两侧有两个5mm厚的钢板,中间是卷弯的5mm钢板焊接连起来的,最上面的两个平面是折弯机器折好的90°面,宽40mm。两侧的板最后要经过镗孔,各连接一个法兰,法兰内置轴承,两端的轴承定位旋转轴。
    问题是:因为焊接变形,往往因为镗孔后,造成两端法兰不同轴,请教大神何解?急

网友A:
这孔肯定是焊接箱体焊好后,进炉回火,再上镗床镗出来哦!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是进行去应力退火,然后要进行时效处理会好一些,这样组织会更稳定,再镗孔应该不会出现不同轴的事情了。这是我的想法,或许其它朋友会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孔肯定是焊接箱体焊好后,进炉回火,再上镗床镗出来哦!

感谢您的工艺指导,我所在的是一个小型私人企业,没有专用的回火炉,附近也没有。请问还有其他办法吗?

补充内容 (2014-9-3 09:49):
感谢您的建议,我搜一下周边是否有振动时效加工中心,谢谢

网友(点评):
再起码得振动时效一下吧,实在没有招,在外面日晒雨淋放上半年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孔肯定是焊接箱体焊好后,进炉回火,再上镗床镗出来哦!

感谢您的工艺指导,因为是小企业,许多方面配置不完善,另外附近的外协也没有相应的设备(回火炉),唉,一言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是进行去应力退火,然后要进行时效处理会好一些,这样组织会更稳定,再镗孔应该不会出现不同轴 ...

感谢您的建议,目前我所了解的问题可能就是找正的时候,两边板都变形,没有完好的基准,小企业,伤不起的

网友(点评):
这么大家伙,如果你不退火的话,即使你基准找好了,加工好了,将来还是会变形的,因为应力不均。所以最好的方法还是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网友C:
公差多少呢?如果公差很小,肯定要热处理,特别是垂直度,回火都不一定行,低温时效也有可能用到。
公差很宽的话,可能加一条横的,一条竖加强筋,加工前只要校平就可以。

网友D:
振动时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差多少呢?如果公差很小,肯定要热处理,特别是垂直度,回火都不一定行,低温时效也有可能用到。
公差很 ...

恩,现在就是这么加工的,只是没有回火,我现在倾向于先加工一个套筒,焊接前直接用激光切割把尺寸加工到量,然后通过套筒定位两个钢板,然后焊接箱体。您觉得如何?

网友:
壁厚太薄  没必要回火

网友E:
加点筋板

网友(点评):
感谢您的关注。。。这只是部分,最后需要焊接在另一个固定架。我后来没有再看这个帖子,现在问题已基本解决。做一个中间定位套,点焊焊接,冷却后然后两侧安装调心轴承。加工条件是硬伤,再次感谢并致歉

网友F:
板太薄了,实在太薄了……

网友(点评):
感谢您的关注。。。我后来没有再看这个帖子,现在问题已基本解决。做一个中间定位套,点焊焊接,冷却后然后两侧安装调心轴承。加工条件是硬伤,现在产品已批量,农用机械,满足使用要求。再次感谢并致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现在就是这么加工的,只是没有回火,我现在倾向于先加工一个套筒,焊接前直接用激光切割把尺寸加工到 ...

加工完再焊接,比较冒险,有可能装得进去,但是最后轴承抱死。
能否考虑做个夹具,将两面板夹死让两面平行做精加工呢?
用气焊烧热焊口放冷几天应该能做可以当释放应力回火,热处理不是很懂,看别人说。

网友(点评):
感谢您的关注,问题已解决,跟您的建议相似

网友(点评):
现在才逐条回复呀,过去一年了差不多。

网友G:
如果热处理条件不太好了。就做个大点轴套装上呢。两侧镗平。

网友H:
两侧的板太薄了,怎莫能保证两侧的平行度?而且加工时很容易震刀。建议加厚两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两侧的板太薄了,怎莫能保证两侧的平行度?而且加工时很容易震刀。建议加厚两侧板。

感谢您的建议,但是我这个风箱组成的部件是要在拖拉机后悬挂行进进行切割作业的,重量已经被限制了,另外,即使加厚了,焊接变形的问题还是存在的。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热处理条件不太好了。就做个大点轴套装上呢。两侧镗平。

感谢您的建议,我正在考虑这个方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板太薄了,实在太薄了……

恩,确实有点儿薄,但是要考虑到自身重量,只能这样,但是这个风箱最后是固定在一个方管焊接的框架内,本身并不承受很大的载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点筋板

感谢您的关注,不过这个筋板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变形的问题,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差多少呢?如果公差很小,肯定要热处理,特别是垂直度,回火都不一定行,低温时效也有可能用到。
公差很 ...

感谢您的建议,镗孔和法兰的配合公差比较大,10丝以内。请问如果做热处理的话,具体怎样进行,且各阶段的标准要求为多少,感谢您的关注和好的建议,期待您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振动时效

感谢您的建议,能具体说一下工艺步骤吗,对热处理不是很在行。谢谢

网友: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 改设计   ,轴承位内套筒结构   内套筒锁在你这个结构上

网友:
在两侧板上各加工好4个间距较大的20有精度的孔及4个螺丝孔,做4根带有精度20轴穿过定位,再加4根等高柱锁紧两侧板,然后焊接,先点焊几点,过段时间再焊接一部分,过一段时间再焊接,最后再焊接好。焊接好后将20的轴及等高柱抽掉。
我原来做两个直径达1200mm的上下两层10mm不锈钢板件焊接,就是加了4个定位孔,角度位置定好,再焊接就没有什么问题。
另外,就是轴承的选择注意一点,可以让轴的不同心问题弱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工完再焊接,比较冒险,有可能装得进去,但是最后轴承抱死。
能否考虑做个夹具,将两面板夹死让两面平 ...

感谢您的建议,我试验下,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可以把模块化轴承法兰设计成可调式的,当安装上不同心时就进行调整。这样很方便,当然也要设计得牢固才行。

网友:
我认为关键还是应该做好支撑的工作。当然时效处理最好也做。

个人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热处理条件不太好了。就做个大点轴套装上呢。两侧镗平。

你把我要说的说掉了,我只能顶一个了

网友:
1,焊接时采取间断焊接,这样应力变形会小一些。
2,然后人工振动时效,就是用榔头沿焊接部位敲打几遍。
3.镗床加工,先把口部镗平作为基准平面,然后镗孔。
小企业的活技术要求一般不高,能加工出来当时合格就行了,一旦总装过后,在运转时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各零部件就都没问题了。

网友(点评):
感谢您的关注。。。我后来没有再看这个帖子,现在问题已基本解决。做一个中间定位套,点焊焊接,冷却后然后两侧安装调心轴承。加工条件是硬伤,现在产品已批量,农用机械,满足使用要求。再次感谢您的指导并致歉。

网友:
肯定需要应力释放处理的,可震动失效、退火处理、或抛丸处理

网友:
夹具问题。

网友:
壳体刚性不足。从床子上卸下来就有可能变形

网友:
可不可以采用将中间的件做成整体,然后将中间整体件用螺丝安装在两侧的板上?

网友:
如果法兰是直接加工完焊上去就好了,厚度增加受力会好,这样镗孔的时候加工余量少,变形也会小

网友:
一看就是一个要求不高焊接件,压在 镗床上镗了就可以了。
要求同轴,两孔间要就要装一根轴,轴的刚度远超 钢板的刚度,只要轴装上就能转动自如。杞人忧天啊。
当然镗的时候基准面垫平为好。

网友:
换轴承,,,,,外球面带座轴承。

网友I:
首先不确定你们需要什么样的焊接质量以及加工精度我说一下我的意见:
1、在箱体内部热影响区内点上支撑;
2、控制焊接电流,采用断续焊的方式焊接;
3、每焊接完成一次用风铲将焊缝进行应力消除;
4、镗的时候也要注意刀具进给时的工件变形;
一点建议希望能够帮助你!

网友(点评):
感谢您的关注。。。感谢您的建议,现在问题已基本解决。做一个中间定位套,点焊焊接,冷却后然后两侧安装调心轴承。加工条件是硬伤,现在产品已批量,农用机械,满足使用要求。再次感谢并致歉。

网友:
振动时效,粗镗时做工装卡住空腔,增加工件刚度,粗镗后撤掉工装,在时效,精镗孔。可不可以

网友:
都激光切割了还小企业,焊的时候用夹具穿过两孔并在端面固定好,焊接过程来得温柔点,最后轴承选可调心的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点评):
感谢您的建议,我们的工艺基本是这个流程,再次致歉,因为后来没有再关注这个帖子。。。谢谢

网友:
如果支撑轴的俩法兰装配后相对不是一个整体,我得意见是:从俩法兰下手,做成整体的或在俩法兰之间加装过套来保证俩法兰的相对精度,这样对镗孔精度要求就可以降低点,装配到箱体上会理想点强度也有

网友:
5mm壁厚是有点薄,在和这个箱体大小比起来,强度不是很好,是否可以考虑再侧面加辐射筋板

网友(点评):
感谢您的建议,这个最后需要焊接在另一个架子上,焊接变形可控。。。致歉并感谢

网友:
结构没有设计好,5mm没有任何的加强肋板,另外焊后要去应力退火。

网友:
引用 网友I:
首先不确定你们需要什么样的焊接质量以及加工精度我说一下我的意见:
1、在箱体内部热影响区内点上支撑;
 ...

工艺方面想办法 不错的注意

网友:
1.焊前将法兰孔粗加工。
2.焊接时在内腔加定距管和带螺纹芯轴,将两法兰定心并锁死;焊后用火焰枪烘烤法兰周围焊缝或者振动去应力。
3.轴承选型采用调心轴承.

网友:
组织工人,一人两把锤子 哈哈 剩下的  你懂得

网友(点评):
感谢您的关注。。。现在问题已基本解决。做一个中间定位套,点焊焊接,冷却后然后两侧安装调心轴承。加工条件是硬伤,现在产品已批量,农用机械,满足使用要求。再次感谢并致歉。

网友:
能不能夹在一起先镗孔再焊接

网友(点评):
感谢您的关注。。。这个貌似不行,变形会变大,现在问题已基本解决。做一个中间定位套,点焊焊接,冷却后然后两侧安装调心轴承。加工条件是硬伤,现在产品已批量,农用机械,满足使用要求。再次感谢并致歉。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零件用于何处,如果是这种焊接结构,两端轴承应该使用调心滚子轴承,这样的话对两端孔的同轴度要求就不需要很高,甚至可以单独两块板加工后再焊接进去

网友:
45楼的觉得很正解

网友(2016-05-12):
焊接以后再开孔可行?可以用冲床冲,也可以线切割

网友:
学习大侠们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