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机械上角度控制/探针的实例

楼主(2014-09-01):
上次扫街大侠好像发了个趣味机械的动态图,里面有一个弹簧扭簧的gif,有人问那个金属棒子申过来时什么意思。正好我最近搞了个活,也用到这个棒子。视频如下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啦,其实就是气缸连接了铜棒,中间用绝缘材料连接。铜棒上连接探针线。探针有效的话,会从钢丝到探针线有一个电流。所以如果探针绝缘不好或者碰到了机器的其他部分,探针也会显示探到。

p.s这里就能看出弹簧机表面其实是有微弱电流的,上线时和探针在手里的时候总能被电得浑身酥麻。。。。

程序设置上,在凸轮一定的行程内,钢丝送线到一个定值。然后系统对探针的信号进行接收,如果接收到了,就停止送线进入下一个程序。

不知道大家看明白了没。弹簧机就是用这种方式控制角度的,精度大约可以达到1度以内。

PPS:找到了,这个

  • · 凸轮|主题: 13, 订阅: 6

网友:
原来是这样,好复杂。

网友A:
没看懂,是不是太笨了。那8个执行机构有几个控制动作,如果拍的时候再近一点点就好了。

网友(点评):
四组动作,同步由一个电机带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是不是太笨了。那8个执行机构有几个控制动作,如果拍的时候再近一点点就好了。

这样啊

网友:
准备入行

网友:
历害,一个电机带动四个同步动作。

网友:
见识了呀·!

网友:
见识了,学习下。

网友:
原来是这样,好复杂

网友B:
明白了,有意思,没做过这一块

网友(点评):
您那边这个企业应该更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有意思,没做过这一块

我做电子行业设备比较多,加工的很少弄

网友(2014-10-13):
不错,很值得研究

网友C:
转圈是 咋样  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圈是 咋样  实现的??

按矢量理解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