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刀痕

楼主(2014-09-01):
我做的金刚石铰刀,两刃的,用来加工压铸铝合金,ADC12,孔径为φ15,加工长度30mm。加工出来倒是很光滑,可是就是有退刀痕迹,螺旋形的、

网友:
快退造成的,改工退吧。

网友:
两刃本身就是个缺陷,铸铝的还是镗,可以得到一样的效果

网友:
造成的原因是已加工孔径的尺寸小于刀具的加工尺寸
孔径的尺寸包括直径,和孔的圆度,及直线度.刀具的加工尺寸包括:刀具实际直径+跳动.
原因可能如下:1,蔳壁件,工件的弹性变形所至;2即缩孔;3,背锥过小;4,孔的位置度偏了

网友:
上个图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