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这2张表用途有何分别

楼主(2014-09-01):
大家看下这两张表的区别,都是公差,什么时候用到上面那张表,什么时候用到下面那张未注公差?

网友A:
表上说的很明白阿,
上表是在标注的直线度和平面度的公差时建议的标注值
下表是无标注的情况下工件允许的直线度和平面度的公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上说的很明白阿,
上表是在标注的直线度和平面度的公差时建议的标注值
下表是无标注的情况下工件允许的 ...

无标注的情况下允许的公差那个单位是mm,不是μm啊,怎么相差这么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标注的情况下允许的公差那个单位是mm,不是μm啊,怎么相差这么大啊

自由公差啊,不能和有公差的一样要求高了,肯定低很多。

网友:
未注公差一般无需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