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孔加工,如何保证圆柱度?

楼主(2014-09-01):
    材质45钢,调质硬度HRC30-32,孔的直径6毫米,通孔深度20毫米,现在的工艺(加工中心上):1、中心钻点孔;2、钻孔5.2;3、粗镗孔5.95(铣刀加工)4、铰孔6;问题出来了,上端大半丝,相当于锥孔。
   请问怎样保证上下无大小头?如果公差半丝,这个工艺合理吗?怎样改进?用滚压刀作为最后的工序,是否可行?

网友A:
铰刀浮动装夹,前端刃口油石修磨,修磨到小于铰刀底孔,便于导入。

网友(点评):
孔的直径只有6毫米,浮动铰刀不知道是否有这么小的,铰刀前端的刃口买过来就有导向,只是角度偏大,可能导向不明显,淘宝上找找看有没有适合这么小的浮动铰刀,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很多东西都得自己做,刀是可以改的,不是一成不变的。

网友:
3、粗镗孔5.95(铣刀加工)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就是铣刀扩孔

网友:
       这个应该是铰刀的精度和装夹的精度不够引起,调质料滚压怕有缩孔的可能吧。

网友(点评):
铰刀的精度很可能不够。谢谢

网友B:
通孔的孔口大,应该是铰刀和预加工工艺不同心导致.不同心分:主动的,和被动的两种
被动的是:因为上道工序给铰刀只留了单边2.5丝,刀具不容易咬入工件,是孔里打旋.当刀具一半进去了,后面导条扶正了孔壁了,孔才正常.
主动的是;没有最好的对正.补偿轴吧,最直接.

网友:
铰刀(金刚石研磨棒)夹装在普车上,手持工件进行研磨,或者使用带浮动夹具的绗磨机

网友(点评):
是多个孔加工,工件需要在加工中心上才有效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孔的孔口大,应该是铰刀和预加工工艺不同心导致.不同心分:主动的,和被动的两种
被动的是:因为上道工 ...

    您说的非常专业!还想进一步请教一下,如上情形,铰刀所需余量多少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非常专业!还想进一步请教一下,如上情形,铰刀所需余量多少合适?

直径方向我建议留0.15-0.2MM左右.滚压刀具对于小公差精度孔是不可控的.

网友:
看看有什么进口好刀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铰刀浮动装夹,前端刃口油石修磨,修磨到小于铰刀底孔,便于导入。

楼上说的是铰刀浮动装卡,不是浮动铰刀,我赞同这个观点

网友:
要保证上下垂直度,孔径大小最好用坐标磨加工

网友(点评):
考虑过此方案,其码200万投入!

网友: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品牌的加工中心?现在的机器实际精度如何?
用铣刀镗孔,就是x y 插补的形式,孔的圆柱度能达到多少?
我的意思是,如果精度好,就直接镗。
0.5丝 对一些本身精度不怎么样的机床,已经进入精度范围了。

网友(2014-10-11):
用一般的机器加工,这公差不好达到,良品率不高,看能不能公差放大了。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方便说说吗?

网友(点评):
现在还是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目前刀具品质控制,精度有提高,但是不能达到预期,下一步还是买坐标磨床。

网友(2014-11-10):
如果是量少可以外协了,要买的话二手的比较划算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孔径要求如何,你这个工艺是错误的,首先最终想要达到高精度,预孔必须加工好,铣刀扩孔不可取,再者,铰刀加工肯定会出现喇叭孔,无导向(铰刀上的导向也会大,不是浮动的),滚压不可取,无法纠正喇叭孔,只能改变光洁度,余量也是有些问题,0.05是不够,直径方向0.2比较好

网友:
浮动铰刀首选

网友(2016-04-14):
米克朗钻头、轻松解决小孔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