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的放置

楼主(2014-09-01):
如上图,四个零件是要组装在一起的,在一台小设备上便可组装完成。先需要在设备旁放一桌子,这个桌子该如何设计能满足成本低,方便拿放工件呢?一天量产在200件左右!求助各位大神了,如能附上示意图那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A:
请问各个部件尺寸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各个部件尺寸为多少?

不好意思,圆环的外径为395mm,内径为390,其他尺寸就大概画一下得了,都是大十几毫米,小十几毫米的,画个效果图出来就好,谢谢,我还没想到怎么能放得多,放得下,好拿又又好放,且能放得下的设计方案,靠各位高手了!

网友:
一点小想法

网友A:
可以再这个基础上,在合适的地方焊接一些挂钩,挂置圈和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再这个基础上,在合适的地方焊接一些挂钩,挂置圈和环

谢谢,盖子还是有点重的,尽量放置在平板上吧,还有就是桌子的尺寸尽量小点,不能太长,朋友还能不能游更好的办法呢?谢谢!

网友B:
一个可以挂风批的桌子,顺便还可以挂o圈。螺丝放在单独的小盒子里,放在桌上就可以了。桌子上再开一个洞,可以提升圆盘,你再买个或做一个脚踏的提升器,每踩一次上升一个圆盘,这样圆盘就可以放在桌子下了,也不占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可以挂风批的桌子,顺便还可以挂o圈。螺丝放在单独的小盒子里,放在桌上就可以了。桌子上再开一个洞, ...

兄弟说中关键了,就是要升降的装置,就是这个升降机构,兄台可否提供一些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