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立铣刀时,关于砂轮线速度和砂轮转速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4-09-01):
在数控磨床加工刀具时,由于砂轮直径不同,此时是保持砂轮转速,控制砂轮线速度好呢?
还是控制砂轮线速度恒定,控制砂轮转速好呢?
求分析~~

网友:
在主轴最高转速范围内,一般都是控制砂轮线速度,以此来影响光洁度。
开槽,磨齿,清边等工序要求的砂轮线速度是不一样的。行业内一般都是讲线速度的。
而且你看看你用的砂轮,上面一般会标注最大线速度?m/s,砂轮超过这个值可能回碎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