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阀杆,寻最优加工方案。最佳奖励话费50。

楼主(2014-09-01):
   不锈钢阀杆,寻最优加工方案。最佳奖励话费50。

本人是一个个体加工户。现有大批量的不锈钢方案业务。

寻求加工工序。大家踊跃发言。

最佳奖励话费5。

网友A:
除了车没有什么好办法了!车完洗方!

网友B:
我刚好做过类似的  牙是梯牙   先平长度  再将27留1毫米的量  打中心孔   一夹一顶车外圆   最后车左端螺纹  右端精车  铣方

网友:
关键是让刀哦,不锈钢这玩意儿这么小的不好弄

网友C:
又不是很长很细,这种活简直太容易了,我们公司加工的阀杆直径10,长度都有250的也照样车,哪有什么让刀现象。直接加工,无须考虑其他因素

网友(点评):
直径10,长250的直接车都没让刀现象?是不是夸张了点啊。。。。

网友(点评):
细长轴加工完全是经验,不让刀是不可能的,只是人家有方法。

网友(点评):
你们到底试了没 这都有振纹,你们技术水平停留在什么位置?

网友:
那么粗,又不长,楼主多虑了

网友:
光洁度多少看不清。是0.4吗?你加工的设备说一下,才可以排工序。

网友D:
工件长度超过直径的25倍称为细长杆。

网友E:
一个好的工艺,值5块,或者50块吗?

网友:
工艺很简单除了车就是铣,不复杂。如果批量大可以在刀具方面多考虑一下,以便提高效率和加工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个好的工艺,值5块,或者50块吗?

呵呵 楼主只是意思意思

网友F:
不难吧,4mm直径160长5丝精度才算有点难度吧。(别说用磨,中间有5mm直径台阶)

网友G:
冲床下料,修磨最大外圆,精车两端,一端直接车到位,另外一段省下余量磨(有专门做电机的磨就可以直接磨了)再搓丝,两个螺纹都那么加工,四方如何加工真不了解,我的是按加工电机轴的做法

网友:
要用走心机,跟西铁城的M32同等级的都可以,,20的走心机做不到这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车没有什么好办法了!车完洗方!

:我的看法·我的是经济型数控,无奈小作坊资金不多。 车床部分。 一头车M12到直径18的位置。 另外一头做直径27 ,留余量50思。在把斜角这边做出来。 然后把直径18夹住。顶起来。开车。。。 这样一刀下来全不能保证同心度。 直径20处,客户是要求我无心磨。 这样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好做过类似的  牙是梯牙   先平长度  再将27留1毫米的量  打中心孔   一夹一顶车外圆   最后车左端螺纹 ...

:我的看法·我的是经济型数控,无奈小作坊资金不多。 车床部分。 一头车M12到直径18的位置。 另外一头做直径27 ,留余量50思。在把斜角这边做出来。 然后把直径18夹住。顶起来。开车。。。 这样一刀下来全不能保证同心度。 直径20处,客户是要求我无心磨。 这样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难吧,4mm直径160长5丝精度才算有点难度吧。(别说用磨,中间有5mm直径台阶)

:我的看法·我的是经济型数控,无奈小作坊资金不多。 车床部分。 一头车M12到直径18的位置。 另外一头做直径27 ,留余量50思。在把斜角这边做出来。 然后把直径18夹住。顶起来。开车。。。 这样一刀下来全不能保证同心度。 直径20处,客户是要求我无心磨。 这样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冲床下料,修磨最大外圆,精车两端,一端直接车到位,另外一段省下余量磨(有专门做电机的磨就可以直接磨了 ...

:我的看法·我的是经济型数控,无奈小作坊资金不多。 车床部分。 一头车M12到直径18的位置。 另外一头做直径27 ,留余量50思。在把斜角这边做出来。 然后把直径18夹住。顶起来。开车。。。 这样一刀下来全不能保证同心度。 直径20处,客户是要求我无心磨。 这样可行吗?

网友:
5快钱  太少了 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看法·我的是经济型数控,无奈小作坊资金不多。 车床部分。 一头车M12到直径18的位置。 ...

个人一点浅见,两处留量。精加工后同轴度能否保证。最好还是一次车成型。另外留50丝是否流量偏大?

网友:
在TC, 做技术太不值钱

网友:
不知道你是什么型号的数控。1、下料,看图纸应该是用Φ30的棒料。2、齐总长,并在一头钻中心孔,只要一头。3、一顶一夹车外圆,因为看不清图纸不知道是否该留磨量。夹毛坯,将图纸右端Φ20及螺纹加工好,螺纹左端切退刀槽,退刀槽自己看着做,给Φ20留最少单边0.75的余量,Φ20不要加工。退刀槽左面,Φ29右面的全部加工成Φ27,Φ27这段加工精度要高一点光洁度不要低于1.6,尺寸最好控制在±0.01。4、掉头车,此步是关键,上中心架,夹要铣方的那段,夹持量不要超过8mm,中心架架在上工步车的Φ27那段,注意控制能将Φ29那段完全车出,校准中心架,控制跳动在两头0.05以内,钻中心孔,次段余量不多,可顶车也可不顶车,将左端到Φ29的尺寸车到位,是否留量看你是否磨。5、一定一夹车,夹右端Φ20外圆,能夹多少就夹多少只要不要夹到大螺纹,顶左端中心孔,车Φ29和螺纹之间的Φ20段和倒角到位,此段没要求跳动,有点跳动也不要紧。6、铣方。如果要磨的话此时上双顶尖磨也不会磨不出的,此法关键之处就是中心架,校好了就没有问题。

网友:
期待 六角车 老师出手,呵呵

网友H:
这种活上量的话,可以考数控车车好,铣床铣边,那两个螺纹拿去外面滚丝,这样的话效率会高些

网友:
首先,你得说下你现有的设备,或者你准备投什么设备。

网友:
工艺没什么说的!看看有没有最合适的刀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工件长度超过直径的25倍称为细长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的看法·我的是经济型数控,无奈小作坊资金不多。 车床部分。 一头车M12到直径18的位置。 另外一头做直 ...

这个方法,同轴肯定超了!量大,我建议你从113处分开:粗车大端留余量——粗精车小端——精车大端(此步需要做个套,看看害怕伏砺前辈的掉头车保证同轴的帖子,保证同轴0.1应该没问题)——铣四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看法·我的是经济型数控,无奈小作坊资金不多。 车床部分。 一头车M12到直径18的位置。 ...

同心是没问题的,我的方案投资也是不大的就是量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活上量的话,可以考数控车车好,铣床铣边,那两个螺纹拿去外面滚丝,这样的话效率会高些

滚丝能保证同心度吗?
不能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冲床下料,修磨最大外圆,精车两端,一端直接车到位,另外一段省下余量磨(有专门做电机的磨就可以直接磨了 ...

你是说外圆拿去磨,在加工?具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方法,同轴肯定超了!量大,我建议你从113处分开:粗车大端留余量——粗精车小端——精车大端(此步需 ...

朋友你说的帖子我怎么找不到啊?

孤陋寡闻,新来的,不知道此等高手呢、

网友(点评):
哈哈,我给你找了下,你参考下。现在我们都直接用液压爪子直接修的。你看看片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2847&extra=page%3D11&page=1,

网友:
不知道你的产量是多少,排除自动加工设备外,最便宜的加工方法个人见解如下:
1.下料
2.夹20外径,车右边所有尺寸至螺纹台阶处(258-113=145位置),20位置放余量做到20.1
3.螺纹滚丝,上道工序挑丝会撞刀。
4.铣四方。卧铣双刀走2刀。
5.上无心磨,切磨20
6.上弹簧夹头,夹20,右侧顶针,全部车完。
7.螺纹滚丝或者挑丝都可以。

网友:
呵呵,这个是技术啊,一个好的方案不是可以用金钱衡量的,你也太小气了啊,如果是求教还有可能有人会说下,说到交易,呵呵,我估计是没几个人肯帮你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不是很长很细,这种活简直太容易了,我们公司加工的阀杆直径10,长度都有250的也照样车,哪有什么让刀现象 ...

你这根不属于细长轴范围,细长轴长径比在20以上。你这种活简直太简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滚丝能保证同心度吗?
不能把。

能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