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油温度过高会导致燃油箱容易锈蚀吗?燃油高温易锈蚀的机理是是什么?

楼主(2014-09-01):
如题,所问,柴油机1 Y! r5 n( e& ~- l7 a

楼主:
饿,都没人回复

网友:
燃油箱一般都是铝合金的吧。或者你们是其它材质的,做了什么样的表面处理,从这里入手。对于普通的锈蚀夏天速度比冬天快,化学反应速率跟温度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