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这根辊表面经过什么处理

楼主(2014-09-01):
钢辊,表面硬度在58-62HRC,我很好奇,怎么样才能获得这样的表面,注意它的外观颜色。

补充内容 (2014-9-2 12:41):
这根辊是已经成品的,鬼佬的东西,用于压花纹的,不存在工作的时候高温氧化成这样的。

补充内容 (2014-9-3 12:46):
斑竹帮我把帖子移动到“表面工程”吧

网友A:
这就是表面经过淬火后,没有进行磨加工的表面.

网友B:
热处理出炉时温度较高,与空气接触后产生的氧化反应。

网友:
刚切削出来的铁屑就是这个颜色

网友C:
看楼主这辊子好像是印刷机上用的,要果真如此,辊子表面跳动公差/圆柱度要求是比较高的,表面只淬火不磨怕是达不到。

网友(点评):
厉害,这是压花辊。表面是有磨过的,上面的花纹照片中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处理出炉时温度较高,与空气接触后产生的氧化反应。

有没有可能是工作过程中,表面温度较高出现的氧化反应呢?

网友:
个人认为锻造模具时刻与高温件接触也没出现这样的氧化反应,所以工作过程中出现的氧化反应可能性不大。

网友:
可能高频表面处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表面经过淬火后,没有进行磨加工的表面.

同意

网友:
淬火后没外加工貌似就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这辊子好像是印刷机上用的,要果真如此,辊子表面跳动公差/圆柱度要求是比较高的,表面只淬火不磨怕是 ...

如果是压花辊,表面有硬度要求,应该是加工压花之后表面高频淬火,然后外圆再磨加工。这样凸起的压花顶端应该是亮的,凹槽处是淬火原色。但是从图片上看不出来,有待LZ释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压花辊,表面有硬度要求,应该是加工压花之后表面高频淬火,然后外圆再磨加工。这样凸起的压花顶端 ...

原色应该不会这样分布吧,会不会跟热装配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色应该不会这样分布吧,会不会跟热装配有关系?

生产中我也遇到过一些热装配情况,一般加热到200度,但也不会出现这么深的颜色。有待高手解释了,。。

网友(点评):
有么有可能是镀七彩,颜色很相似

网友:
估计是工作中高温氧化色

网友:
高频淬火

网友(2014-10-07):
一般不是镀好硬铬之后再研磨么?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5-07-08):
应该是淬火

网友:
表面火焰热处理,类似于车床的滑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