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硬度高的材料(如工具钢)力学性能查不到

楼主(2014-09-02):
为什么硬度高的材料(如工具钢)力学性能查不到(如抗拉强度),资料里只有硬度。

网友A:
能不能具体点,不同材料的工具钢力学性能也是不一样的,硬度与强度值之间具有近似的相应关系,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因为用不到,所以就没人算

网友(点评):
为什么这一类的材料用不到强度的力学性能呢?硬度与强度只是近似的关系,为什么不直接给出强度数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具体点,不同材料的工具钢力学性能也是不一样的,硬度与强度值之间具有近似的相应关系,不知道能不能 ...

我的意思是,看有关材料的技术资料里,一般像工具钢(比如模具钢CR12MOV,高速钢等),高强度马氏体不锈钢等,在力学性能这一栏里基本都是空白,看不到抗拉强度,屈服强度等内容,只有硬度数值,想知道原因是什么。

网友:
因为实验不出来~

网友:
不知道你是看哪里的。
机械设计手册上面,硬度高的如,碳素结构钢75 80 85力学性能,都有抗拉强度、屈服强度,HBW硬度。
如果是工具钢,应该同3楼,用不上抗拉强度。都制成工具了,比如车刀,主要就是看硬度和耐磨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