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实体转工程图的问题,无法解决

楼主(2014-09-02):
用的UG7.5,目前有这样一个问题无法解决,比如我在1层画好图以后进入工程图模块,尺寸什么的都标注好了。然后再回到建模里面在原图的基础上通过实例几何体平移复制出1层的某些特征然后将其移动到2层(或者别的图层)同时将该层关闭,再次进入工程图模块之后原来创建好的工程图会增加2层那部分东西出来,甚至将之前创建好的工程图遮盖掉一部分,多出来这部分我不想要,除了回到建模隐藏2层实体以外有没有别的办法?

谢谢.

网友:
试试首选项,视图,延迟更新

网友(2014-10-07):
好像没有办法,把多余的移动出这层,就可以了

网友(2015-01-20):
你的,你的问题很具有代表性。从UG6.0以后UG工程图都是使用的工程图模板。要创建工程图时应从新建-图纸里面选择模板,这种方法叫主模型方法,即三维模型是主模型,工程图出图是引用的主模型且你注意看工程图中的装配导航器你会发现,工程图也是一个装配格式,既然是装配格式那你就可以用引用集策略设置特征的显示和隐藏。希望上面的解释会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