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原理图求助,新手一枚

楼主(2014-09-02):
我比较看不懂的是组合阀4,还有7a,7b是怎么控制的,请高手指教,灰常感谢。

网友:
没人吗?对液压不是很熟,简单说下:
7a电磁阀控制剪切缸,泵动作,7a电磁头得电,则油缸压力可以上去,球阀打开时高压油到9a油缸,9a油缸另一腔连接9b油缸进油腔,推动两个油缸一起动作。开始剪切。
7a断电时,回油腔油可以进入,气弹簧抬高两个油缸。

下班之前匆匆,如有不对,也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