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非金属的类GSk滚轮轴承吗?

楼主(2014-09-02):
如图,有与此类似的塑料做的滚轮轴承吗?

网友:
应该有,但具体哪家做不太清楚

网友:
有,易格斯的轴承就有非金属的

网友A:
有,易格斯的轴承就有高性能工程塑料制成的

网友:
这个不太了解!!!!

网友:
在网上搜一下,应该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易格斯的轴承就有高性能工程塑料制成的

谢谢,易格斯有塑料轴承,但找不到滚轮轴承

网友B:
为什么要买现成的呢,自己设计做个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买现成的呢,自己设计做个不行吗?

怎么加工,请赐教?什么样的机子,什么样的刀具?

网友C:
数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量多少

是要定做的意思吗?才150个啊,划算吗?

网友:
加企鹅343599069

网友:
这个网上应该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加工,请赐教?什么样的机子,什么样的刀具?

滚轮可以用工程塑料,按照机械加工件的方法设计加工。买标准轴承,组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