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调质后屈服强度能达到多少 ?

楼主(2014-09-02):
45钢调质后屈服强度能达到多少 ? 标准上355mpa 指的是未调质的吧
查了好多,说法不一,有确切点的答案吗

网友:
大虾,就像以前说过的,关于材料问题,还是以后有时间细致读些书,这样比较好,

我简单解释一下,对一种材料,比如45钢,是没有固定材料强度参数的,尤其是热处理以后,没有固定数据,数据都是试验数据,要看各厂的标准,所以,国家是没有这个统一参数的,也不可能有,

材料性能,比如一个100直径的大圆钢的调质后强度,你看个厂的规定是不同的,比如西马克标准,比如米国一些公司的标准,都是不同的,国内连一重、二重的规定都不同,你可以找资料看,

为什么不同,一个是原始断面尺寸不同,比如800断面的,或300断面的,其100直径的强度就不同,另外,热处理值不同,也不同,设计,一般是规定热处理数值,而不规定强度,必须规定强度的,要出一个‘试验标准’,就是如何取样,如何试验,满足这些了,才可以使用,

具体你怎么做,一个是你厂子有试验条件的,可以自己规定,没有试验条件的,可以委托试验,再没有的,可以参照某大型厂子的‘厂标’,在设计时候附上说明

设计,尤其结构,强度等,‘切忌‘拍脑门’,更忌讳‘道听途说’,尤其是网上的’道听途说‘,网上许多说法都是错的,甚至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都是随口而说,不必负责的,

假如你什么条件都没有,建议你先做一个出来,找有试验条件的单位,委托试验一个,把这个作为’最低标准‘,写到你设计里面去,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点评):
大侠,能不能根据硬度值与抗拉强度的换算关系估算出具体构件的抗拉强度,但是标准里只是说了硬度与抗拉强度的换算关系,没有屈服强度的,所以应力应变曲线估计只能试验出来,而且不能用换算值分层来合成强度

网友:
牌号:    45
试样毛坯尺寸/mm:    25
推荐热处理/℃|正火:    850
推荐热处理/℃|淬火:    840
推荐热处理/℃|回火:    600
力学性能|σb/MPa≥:    600
力学性能|σs/MPa≥:    355
力学性能|δ5(%)≥:    16
力学性能|ψ(%)≥:    40
力学性能|AKU/J≥:    39
钢材交货状态硬度HBS10/3000,≤|未热处理钢:    229
钢材交货状态硬度HBS10/3000,≤|退火钢:    197

网友:
材料牌号:    45
热处理:    调质
毛坯直径/mm:    ≤200
硬度(HB):    217~255
MPa 不小于|抗拉强度σb:    650
MPa 不小于|屈服点σs:    360
MPa 不小于|弯曲疲劳极限σ-1:    270
MPa 不小于|扭转疲劳极限τ-1:    155
许用静应力[σ+1]|MPa:    260
许用疲劳应力[σ-1]|MPa:    180~207
备注:    应用最广泛

网友:
材料牌号:    45
热处理:    正火
毛坯直径/mm:    25
硬度(HB):    ≤241
MPa 不小于|抗拉强度σb:    610
MPa 不小于|屈服点σs:    360
MPa 不小于|弯曲疲劳极限σ-1:    260
MPa 不小于|扭转疲劳极限τ-1:    150
许用静应力[σ+1]|MPa:    244
许用疲劳应力[σ-1]|MPa:    173~200
备注:    应用最广泛

网友:
      每个公司有自己的标准吧,自己的热处理能达到什么硬度,每个设计人员那都发了一个参考表。
像我们公司自己热处理 45#钢:调制硬度:220-250HB(要求不高,可正火处理);淬火硬度内孔45-50HRC,外圆,整体50-55HRC。
自己有自己的标准,及时我们自己手册上查的热处理后硬度比这个大,还是用自己的,因为自己知道自己能做出来什么样的。呵呵,类退下,屈服强度也应该是自己有自己的测试标准吧。

网友:
我们公司没有热处理 只能在此向各位后面学习

网友(2020-06-11):
查国外书籍,45钢调质状态下(未标明调质到多少硬度),标准尺寸dN=16mm的材料,其静态屈服强度是490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