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强度校核

楼主(2014-09-02):
最近做了一台钢管弯曲机,主机如图所示,现在做了下上梁和下梁强度校核,我用solidworks分析和自己计算的差别很大,用solidworks计算结果是合格,自己按照计算公式计算,下梁的挠度是2.61mm,上梁的挠度是3.78mm,我用的计算公式是f=P*L*L*L/(48EI),油缸最大力是160kN,两个立柱中心距是1270mm,上下梁零件3D图在附近里,请高手帮我看一下,是不是我算错了

网友A:
其他软件打不开啊!换个格式吧

网友(点评):
不知何方软件,竟然打不开solidworks格式

网友B:
你的公式是简支梁的,而上横梁与立柱的连接可以看成是刚性的,这样公式就不适合了,或者可以把这个结构看成一个框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公式是简支梁的,而上横梁与立柱的连接可以看成是刚性的,这样公式就不适合了,或者可以把这个结构看成 ...

我是按简支梁的公式算的,两边立柱是空心的,没多大的支持力,按框架算不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公式是简支梁的,而上横梁与立柱的连接可以看成是刚性的,这样公式就不适合了,或者可以把这个结构看成 ...

电脑上只装了solidworks,我转了下IGS格式,你看下能不能打开吧

网友C:
下梁上一堆东西,为什么不等量转换成力,这都是外力,先算支座反力,然后再算剪力和弯矩。
再者什么叫用solidworks计算结果是合格,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如果是安全系数的话,那建议你好好读读安全系数是什么,安全系数包括挠度和转角吗,你计算挠度有什么用意,来反证solidworks吗,反证不了的,因为二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梁上一堆东西,为什么不等量转换成力,这都是外力,先算支座反力,然后再算剪力和弯矩。
再者什么叫用so ...

我没有说要反证solidworks的意思吧,solidworks可以看受力和变形的,我只是说我用solidworks分析是可以的,但是我自己用公式计算变形比较大,我是想让大家帮我看下是不是我算错了。如果你觉得我算错了或者solidworks分析的方法不对,你可以指出来

补充内容 (2014-9-3 14:34):
梁两端是套在立柱上面,然后用螺丝锁紧的

网友(点评):
下梁的挠度是2.61mm,上梁的挠度是3.78mm?? 怎么图上显示的是0.68mm?

网友(点评):
你发的3D图太少,看不出来怎么约束,及加载,估计别人帮不了你啊。发个全一点的吧

网友(点评):
梁两端是什么约束?

网友C:
以上梁为例
首先按安全系数研判,用simulation分析结果最小安全系数0.95,上梁不合格。其次如果把上梁看成是简支梁,则用公式计算上梁的挠度为2,而不是3.78。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说要反证solidworks的意思吧,solidworks可以看受力和变形的,我只是说我用solidworks分析是可以的 ...

2.61和3.78是我自己算的,0.65是solidworks分析出来的,这个就是上面那个油缸往下压,然后上梁和下梁受力

网友(点评):
proe计算扰度0.5mm,应力200Mpa,取E=2.025e+08 一般的Q235,345都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上梁为例
首先按安全系数研判,用simulation分析结果最小安全系数0.95,上梁不合格。其次如果把上梁看成 ...

这个梁不是中间受力的吗?你那个看起来怎么是一端受力?我是刚刚学习使用solidworks做受力分析,你看我分析的方法有什么不对?我只会看应力和应变,那个安全系数还没搞明白。然后你算的是挠度是2mm,我算的是3.78,你是用哪个公式算的?截面惯性距是取多大的?

网友(点评):
还一端受力,你连图都看不懂吗,那是上梁,中间受力,油缸的反作用力,你原来的模型上也是这么加载荷的,怎么忘记了吗

网友(点评):
这取决于你把中性轴设置在哪个方向上,我让中性轴通过截面形心,所以截面惯性矩为19166666mm^2

网友(点评):
这取决于你把中性轴设置在哪个方向上,我让中性轴通过截面形心,所以截面惯性矩为19166666mm^2

楼主:
引用 楼主:
2.61和3.78是我自己算的,0.65是solidworks分析出来的,这个就是上面那个油缸往下压,然后上梁和下梁受力 ...

这个是用45钢的,不过也确实差了一点,但是主要是我觉得我用solidworks分析和自己计算的相差很大,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算的不对,接下来要加多厚也把不准

网友(点评):
刚度用什么钢都差不多,是结构的问题。

网友(点评):
嗯,是的,刚度是差不多,只是屈服力不同,所以改材料对减少变形没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梁不是中间受力的吗?你那个看起来怎么是一端受力?我是刚刚学习使用solidworks做受力分析,你看我分 ...

我是按照简支梁的公式计算,截面取中间的那个面 P=160kN, L=1.27m,E=205GP,I=8.8E-6 ,算出来的结果是挠度是3.78mm,这么算对吗?

网友(点评):
约束提条件是什么?两个端点的转角应该为0吧,这样的话公式用错了应该!

网友:
我们以前算这些门架结构都不可能这样算的。三楼的虾米已经说了,这种结构应该怎么算。那为什么还要按自己的那一套去算,方向错了,能有正确的结果吗。机械手册上有最基本的公式,关键自己清楚应该怎么简化。

网友D:
楼主大侠可否提供一下横梁、柱的截面尺寸和长度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大侠可否提供一下横梁、柱的截面尺寸和长度尺寸

这个是二维图纸,3D图首层有solidworks的的文件

网友E:
从楼主所给图纸看,上梁与立柱属固定连接,再用简支梁公式计算不合适。简支梁就是说梁的两端搭在两个支撑物上,两端铰接,现实看是只有两端支撑在柱子上的梁,主要承受弯距的单跨结构.一般为静定结构 。

网友(点评):
应该用这个公式

网友:
而且,我觉得更应该考虑上梁强度和立柱的稳定性。

网友F:
首先这个结构肯定不能按照简支梁来计算,如果设计的时候上梁的固定一端用转轴,另一端用横向滑套就可以了。

总的来看这个结构对于上梁和两边的支撑杆构成了典型的门形结构,作用力居中,属于对称结构添加堆成载荷

对于下梁的计算,要看下梁怎么和底座固定的,弄死了也是门形梁

对于下梁的载荷,要看滚轮座的刚度,压弯中间的管,力的传递主要靠两侧的滚轮,那么下梁受到的是对称的均布载荷,计算略有不同

对Solidworks的计算,多年前用过,确实和手算偏差大,不是自己的强项啊

不过从受力优化的角度看,上下梁都最好立着安装,现在是“趴着”的,受力的差距是看bh^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楼主所给图纸看,上梁与立柱属固定连接,再用简支梁公式计算不合适。简支梁就是说梁的两端搭在两个支撑物 ...

我也不敢确定,两个梁是用立柱连接的,立柱是空心的,两端车小了一点,套到梁的孔里面,然后外用螺母锁紧的,我是觉得他他和立柱之间受力面积不是很大,所以就当做简支梁算了,现在我头都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这个结构肯定不能按照简支梁来计算,如果设计的时候上梁的固定一端用转轴,另一端用横向滑套就可以了。 ...

下梁和底座是用螺钉锁紧的,刚性应该比上梁要强,而且下梁受力是对称分布的,所以下梁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主要就是上梁的问题,你也觉得应该用两端固定梁的公式来计算吗

网友D:
上方的门式结构我用门式刚架软件了一下;
钢的E差别不大,所以选的Q235;
上梁截面为230X100均质方钢梁;
立柱为直径65均质钢柱;
机械强度校核 - 第3页 - 机械设计 - 中国机械社区 -  机械强度校核 - 第3页 - 机械设计 - 中国机械社区 -  机械强度校核 - 第3页 - 机械设计 - 中国机械社区 -  机械强度校核 - 第3页 - 机械设计 - 中国机械社区 -  机械强度校核 - 第3页 - 机械设计 - 中国机械社区 -
5节点处位移最大为1.775mm,由于下方横梁也要受力变形,应该进一步完善模型,楼主可否提供一下底座支架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方的门式结构我用门式刚架软件了一下;
钢的E差别不大,所以选的Q235;
上梁截面为230X100均质方钢梁; ...

底座用8#槽钢焊接做的,用螺钉锁紧,立柱是空心钢管做的,不是实心的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呀,看成实心的了,我改一下看看

网友:
改成直径72厚8,1.915
用结构力学的方法也是一样算,而这个小软件算这些结构和手算误差很小

网友(点评):
你这个软件的算法就是简化算法,当然和手算一样 = = 我还是建议用有限元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下梁和底座是用螺钉锁紧的,刚性应该比上梁要强,而且下梁受力是对称分布的,所以下梁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 ...

如果两边那两根圆管立柱足够强壮的话,就是按两端固定的门形梁计算。如果没那么强壮,估计就得按998说的,按铰接算了。
对于立管算不算强壮,我没有这方面的判断经验。
不过看设计,如果你现在直接把上梁立起来,变形之类的结果会好很多

网友(点评):
998大侠被代表了,呵呵

网友(点评):
写论文不是自己东西也得注明出处的参考文献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两边那两根圆管立柱足够强壮的话,就是按两端固定的门形梁计算。如果没那么强壮,估计就得按998说的, ...

我们这个宽度比厚度大主要是因为油缸比较大,窄的话油缸不好放,也不好看,然后有了这个宽度后,也不需那么厚了,所以就成了宽度比厚度大这个样子了

网友:
  谁能给我解释下,你们在说什么吗? LZ的意思应该是验算扰度,咋和安全系数扯上关系了? 这结构光算上梁和下梁的扰度是不是不够,立柱也有弯矩需要算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个宽度比厚度大主要是因为油缸比较大,窄的话油缸不好放,也不好看,然后有了这个宽度后,也不需那 ...

合格比好看更重要。
挠度过大,就是抗弯不足。离中心线越远,对抗弯贡献越大。所以增厚比增宽更有效。

网友:
1.我也没下资料看,也没兴趣,嘻嘻
2.我不知道楼主加载荷在SW里怎么加的,是加的类似于均布载荷?还是和简图一样的集中载荷?这样出来的效果不一样的
3.按照楼主这么分析,这个看作是两端固定铰链就行了,不用看作一端固支一段可动
4.你若是要保证强度可靠,尽量选“工”字,“口”字型的钢材就行
5.对于如题的集中载荷,选碳钢合金钢比较可靠,45,q235等都行
6.窃以为,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是两端支撑的扭动,这直接影响下面刀具的使用(图看不太清,可能不对)
7.以上都是我杜撰的,没看过啥资料,没必要列一堆式子装逼
8.楼主是自己做的项目?
9.我感觉你用软件分析的结果更可靠
10.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啥,嘻嘻

网友(点评):
第一句删掉,我直接复制过来的

网友G:
楼主的困扰应该只是手算为什么比软件算的变形要大吧?
你软件里怎么加载荷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困扰应该只是手算为什么比软件算的变形要大吧?
你软件里怎么加载荷的呀

是的,我搞不清是自己算错了了,还是solidworks分析的方式有问题,我加载就是用那个与油缸配合的沉孔面加载

楼主:
经过各位大侠的指点,然后我查了一些资料,这个结构是应该按照框架结构来计算,计算原理如图

楼主:
我计算时是按照上梁中间截面计算惯性距,计算上梁的惯性距I=8.8*E-6 ,立柱I=8.3*E-7,立柱的反力矩M=7.58*E3,最后用叠加法计算挠度=2.94mm ,大家如果有空,可以帮我验证下我算的对不对,至于998大侠说的“
7,再就是精确计算修正,比如油缸座是有面积的,这就是一个‘均载计算’,修正横梁变形,再就是精确计算立柱到底转角多大,”我还没有解决,如有知道的,麻烦指点一下或者提供下资料

楼主:
请各位大侠指教 @2266998  @lyz815  @老鹰 @虾米游海 @寂静天花板  @eddyzhang   @machel77  @civiling1204  @ZARD

网友(点评):
你那个东西没有什么再说的了,拉杆结构就按我说的算精度就足够了,全焊接结构,假如手算,就在立梁与横梁之间‘切一条线’,特别注意,先假设横梁端部载荷是‘三角形的’,千万别设置为‘等均载’,有些家伙错在此

网友(点评):
‘三角形载荷’先简化为集中载荷,自由支撑加载,把‘三角形载荷’套回给立柱,计算弯曲,把弯曲再套回横梁,作为‘附加弯曲’,建立‘叠代计算关系式’就可以了,按有些元,你就作为一个‘整体,先假设下约束

网友(点评):
你把下约束设置好,计算上面就可以了,计算好了,再带回’下约束‘,就可以了,我说的这个过程,你应该完全可以听懂,我公司里面,安排人家计算,就是这么交待一下,就算出来了,假如还不理解,你要看基础书籍了

网友(点评):
切三角形的方式是否适应简支梁?

楼主:
貌似我召唤的方式不对

网友(点评):
现在对了

网友:
思维方向是对的,请继续下去。建议用excel比较容易阅读。

网友H:
solidowork 计算的 Q235材料,扰度0.52mm  两端固定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H:
solidowork 计算的 Q235材料,扰度0.52mm  两端固定约束

我以前也是用solidworks分析的,觉得是可以的,我觉得现在这个算法问题最大的是那个横梁的截面选取,因为它只是中间有个孔,我用的那个截面积算相当于吧那个孔变成个长的槽,把横梁分成两块了,这么算应该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因为横梁被当成力学上的梁,所以油缸的反作用力被视为集中载荷,梁什么孔都没有,所以计算梁的惯性二次矩是计算梁的截面。

网友(点评):
但是钻了孔肯定对梁的整体刚性有影响啊,这个应该是要修正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软件打不开啊!换个格式吧

这是你要的框架总装3D图,你可以看下

网友C:
使用经典的简支梁挠度公式计算上梁挠度为2.1mm,使用simulation分析得到上梁Y向位移为2.2mm。注意位移结果不能采用合位移,而要使用Y向位移。

上梁的等量应力结果采用的米沃斯应力结果,一般理解为第四强度理论的等效应力。

从目前的分析看,上梁的安全系数为2.6,应该算可以,但实际上是不可能使用这么厚的钢板的,如果需要,都是中板材叠加焊接而成,如果按重型设备的安全系数4-6来算,还有提升空间。
其实如楼主所说,此机架牌坊最好当成门形框架,整体分析比较方便,因为梁与立柱之间连接状态变成了内部。

网友:
我是觉得既然都使用solidworks计算应力分布了,那就直接建立整个框架主要受力结构的有限元模型得了,这样得到的结果比你的简支梁和只对上下梁的计算结果要可靠的多,要不这些受力分析软件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呢?使用简化模型前提是简化结果要反应实际情况的主要问题,看了一些回复,主要还是在纠结两端支点的约束怎么定义,既然不知道立柱对约束的影响,为什么不加两个接触的约束,建立个对称的模型分析一下应呢?

网友I:
这下载还要威望。。。没法帮你了 =。=

网友:
表示差距很大

网友:
求solidworks受力分析的教程

网友:
俺是来学习的

网友:
这一系列联动贴看的很过瘾。。

网友:
受力分析和强度校核是我心中永远的痛,需要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经典的简支梁挠度公式计算上梁挠度为2.1mm,使用simulation分析得到上梁Y向位移为2.2mm。注意位移结果不 ...

你这个是两端铰接连接吧,
固定的话位移还要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各位大侠的指点,然后我查了一些资料,这个结构是应该按照框架结构来计算,计算原理如图

这个和你的模型还有点差别,c、d两个点应为刚节点,整体结构为3次超静定结构才对,这个模型为1次超静定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下载还要威望。。。没法帮你了 =。=

请问这个事你的qq号码吗?

网友J(2014-10-09):
引用 楼主:
经过各位大侠的指点,然后我查了一些资料,这个结构是应该按照框架结构来计算,计算原理如图

这是哪本书啊,求书名。

网友:
大神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是哪本书啊,求书名。

材料力学啊,你可以在超星图书馆里找到这本书,美国铁摩辛柯1989年出版的材料力学

网友:
最近还一直在看材料力学,希望以后能自己计算个减速器

网友:
都是专家啊,学习了

网友:
好多大神呀

网友(2015-03-05):
受启发了

网友:
其实我是来赚积分的

网友(2015-05-04):
是因为手算的时候用简支梁公式,SW分析用固定端所以结果不一样吧?

网友(2015-12-23):
虽然是老帖,但是也要回个帖,多学习,多交流

网友:
赞,大家都很厉害

网友:
很深啊,还没到使用等级

网友(2021-11-21):
2266998
你那个东西没有什么再说的了,拉杆结构就按我说的算精度就足够了,全焊接结构,假如手算,就在立梁与横梁之间‘切一条线’,特别注意,先假设横梁端部载荷是‘三角形的’,千万别设置为‘等均载’,有些家伙错在此
2266998
‘三角形载荷’先简化为集中载荷,自由支撑加载,把‘三角形载荷’套回给立柱,计算弯曲,把弯曲再套回横梁,作为‘附加弯曲’,建立‘叠代计算关系式’就可以了,按有些元,你就作为一个‘整体,先假设下约束
2266998
你把下约束设置好,计算上面就可以了,计算好了,再带回’下约束‘,就可以了,我说的这个过程,你应该完全可以听懂,我公司里面,安排人家计算,就是这么交待一下,就算出来了,假如还不理解,你要看基础书籍了

网友:
操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