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铝薄片

楼主(2014-09-02):
加工一块铝片长(跟刀片差不多形状)30毫米,宽10毫米最薄的地方0.01毫米,最厚的地方1毫米,能加工出来吗?

网友A:
肯定是可以,就看你想用何种工艺咯。

工艺不止一种,

网友B:
楼主有啥具体要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啥具体要求么

就是材质高纯铝,加工精度当然越高越好。能按我说的尺寸加工出来就行。用什么方法能加工出来呢?

网友(点评):
越高越好能具体点吗,能量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可以,就看你想用何种工艺咯。

工艺不止一种,

有些什么工艺呢?拿种工艺加工精度高?

网友(点评):
你自己的方案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些什么工艺呢?拿种工艺加工精度高?

普通机械加工方法肯定是不行的。微纳加工技术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点评):
去试呀,试了就晓得结果了嘛!

网友C:
0.01毫米的公差多大?

网友D:
有人设计出一种象刀削面制作一样的加工设备,一点一点的刨

楼主:
引用 网友C:
0.01毫米的公差多大?

2微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人设计出一种象刀削面制作一样的加工设备,一点一点的刨

主要那个厚度是均匀变化的并不只有尖端很薄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材质高纯铝,加工精度当然越高越好。能按我说的尺寸加工出来就行。用什么方法能加工出来呢?

加工精度2个微米

网友:
小端头稍微大点就可以用卧铣滚出来,一道厚度没强度了,拉不住了,普通机加可能搞不定了

网友E:
线切割吧

网友(点评):
你晓得线切割的经济精度和极限精度是多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线切割吧

做个工装,反过来飞一刀

网友:
各位先了解铝的特性再说加工。反正我是想不到方法。
这个东东是干啥用的?为何一定要用铝?而且是切削性能极差的纯铝系列?软的很。夹角还小的很。本省这个零件一点强度都没有。估计1~2页纸张都可以把它切头

网友:
      快赶上剃须刀了,剃须刀都是不锈钢带的。平常用的不锈钢塞尺,最薄的也就是0.02mm,楼主这是铝,还是铝合金?铝片加工到0.01mm,就不是铝片了,是铝箔。
铝箔按厚度差异可分为厚箔、单零箔和双零箔。
①厚箔:厚度为0.1~0.2mm的箔。
②单零箔:厚度为0.01mm和小于0.1mm/的箔。
③双零箔:双零箔就是在其厚度以mm为计量单位时小数点后有两个零的箔,通常为厚度小于0.01的铝箔。

网友:
试试线切割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精度2个微米

慢走丝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