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了个流水线的控制,为什么会烧指示灯?

楼主(2014-09-02):
首先说明下情况,我是做机械设计的。最近电气工程师走人了。生产急,外面的人一时半会也没时间,我就只好顶上了。
电箱上有连个指示灯,一个带自锁按钮,一个档位开关,控制的要求就是用挡位开关实现电机正反,自锁按钮实现启停机,一个指示灯是打开开关就亮灯(电源指示)。一个指示灯是运行指示,即只要电机运转(无论正反转)就点亮。我是用的变频器的内部输出继电器来做的(图中的TA,TC)。按照下图叫电工接的线。通电后电机运转正常,正反转也是可以的。但是电源指示灯亮了一段时间后就不亮了,而电机是在运行的,运行指示灯也不亮,继电器是可以听到吸合的声音。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烧指示灯?是有浪涌之类的吗?要怎么解决呢?
PS:电路图是我画的,可能有不专业的地方,望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A:
看看指示灯的电压等级。运行指示灯看是否损坏。不然就检查继电器的输出设置!!!总之,先查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指示灯的电压等级。运行指示灯看是否损坏。不然就检查继电器的输出设置!!!总之,先查线路!!

关键是电源指示都烧。。。
这个跟继电器一点关系都没。

网友B:
指示灯电压错了,或者买的指示灯太垃圾,先看下指示灯电压。

网友C:
电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示灯电压错了,或者买的指示灯太垃圾,先看下指示灯电压。

上面的丝印就是AC 220v,这个还是不可能看错的。
太垃圾了倒是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错了

这个真没有

网友D:
拆开里面看是泡还是发光两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电源指示都烧。。。
这个跟继电器一点关系都没。

电源指示灯不应该是220V吧!

网友:
电路不是很懂,帮你顶一下。

网友E:
用万用表先确认电压

你没有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F:
电气的东东 肯定是 前面那里接错了  380V进来了 ,量电压    如果确定是  220  V那就 串联一个比指示灯内阻小一半的电阻。
这些烧了  好检查     就怕没少 一会亮一会不亮的。

网友G:
看不到图,不过,一般来说,上面的朋友都说的差不多了,电压过高或是指示灯的质量太差,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变频器的干扰。这个东西就不好说了,我现在看不到你的图,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接的,如果真是干扰的话,你可以把指示灯的线和变频器的线分开走。现在的指示灯都是二极管的,这东西质量不太好说,有好有次,不过一般的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和二极管连接的电阻到是一个问题,弄不好的话,有可能你买的同一批的指示灯,内部的二极管和电阻都是比较差或是阻值使用的不太合适。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电机才用得奇怪

网友:
爱德利见的最多的是变频器与流水线的调速控制和节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里面看是泡还是发光两极管?

二极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万用表先确认电压

你没有用隔离变压器?

好像这种变频器都没用隔离变压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气的东东 肯定是 前面那里接错了  380V进来了 ,量电压    如果确定是  220  V那就 串联一个比指示灯内阻 ...

直接串在灯上?220v的会不会容易烧掉。。。估计得陶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不到图,不过,一般来说,上面的朋友都说的差不多了,电压过高或是指示灯的质量太差,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变 ...

多谢版主关注,期望老大能看到图后回复我。

网友H:
这图是你画的么? 停止按钮怎么是  常开的符合了?还有停止作用吗?
通常正规的情况下,指示灯是并联在线圈或者电阻上的,不是直接连电路里边。

网友:
可能指示灯的确是220V的,但长时间运行容易发热。
建议加变压器改用36V的,功率小省点,安全,寿命长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图是你画的么? 停止按钮怎么是  常开的符合了?还有停止作用吗?
通常正规的情况下,指示灯是并联在线圈 ...

这个是用的变频器的三线式控制方式,按照厂家的接线图弄得。变频器的内部触发,这个是没错的。

网友(点评):
变频器没接触过,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把二根线对调下。

网友:
烧了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变频器的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
指示灯质量太差了吧

网友G:
现在看来,你的接线是没错的,运行指示灯不亮可能是指示灯已经烧了,因为你已经听到了继电器的声音。(注意有的变频器有两个继电器)这个指示灯是不是市面上买的直径22毫米的那种?内部是LED的?如果是这种的话,一般是会发热的,380的电压也不一定标准,我见过的最高的电压是470伏,所以电压超标会导致指示灯烧坯,还有一种就是我说的高频谐波干扰了。这种情况下,你还是串上一个1瓦3.3K的电阻吧,这样用比较放心。再不行就要加变压器了,或者直接用一个380伏的指示灯,更放心,就是亮度会低一些。

网友:
1:建议楼主AC220V电源经过接触器控制变频器,然后控制电机。
2:灯炮烧坏可能是由于变频器内部继电器在通断瞬间产生冲击电流或反向电动势。故建议变频器内部继电器触点开关控制中间继电器线圈再来控制指示灯较好!请仔细看变频器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看来,你的接线是没错的,运行指示灯不亮可能是指示灯已经烧了,因为你已经听到了继电器的声音。(注意 ...

多谢老大。我串个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看来,你的接线是没错的,运行指示灯不亮可能是指示灯已经烧了,因为你已经听到了继电器的声音。(注意 ...

是直径22毫米的LED指示灯。变频器的输出继电器是一个常开一个常闭的,这个我确认过接线了。我试下串联个电阻。多谢老大解答。

网友:
电线接错了吧,

网友(2014-11-12):
引用 楼主:
是直径22毫米的LED指示灯。变频器的输出继电器是一个常开一个常闭的,这个我确认过接线了。我试下串联个电 ...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不过,如果没有解决的话,你可以换个24伏的,接一个双稳态二极管。这个很管用的。话说回来,你是220伏的,不好弄,要是24的就好弄了,但24伏的还要加电源。

网友:
楼上的诸位说的很全面了,建议从以下几方面找问题:指示灯电压与实际电压是否相符,电工接线是否有问题,还有电路图三档位开关符号没画好。

网友:
指示灯的电压错了。。。。检查指示灯电压!

网友:
指示灯的电压选择错误。。。

网友:
是不是变频器的运用和流水线的功率不搭!

网友:
路过看看! S- C' H6 U% ]8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