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喷砂后整面生锈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14-09-02):
使用的不锈钢钢丸化学成分
碳(C) 0.08%
锰(Mn) 0.90%
硅(Si) 1.54%
铬(Cr) 12.11%
镍(Ni) 2.56%
HRC
40-50
硬度偏差最大偏差范围为±3.0HRC
金相组织奥氏体
最小密度(可用酒精置换
法测定)
7.93g/m3
硬度
不锈钢丸 0.35-0.45mm 铬≈13-15% 镍≈2-3%
今年3-4月份生产的不锈钢成品短短一周就表面生锈,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我们的304喷砂,从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没碰到过这问题,等待解答

网友:
你擦擦看能不能擦掉

网友:
很少出现这种问题啊

网友A:
我这边不锈钢罐体喷砂完后,都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该不会是假的不锈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不锈钢罐体喷砂完后,都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该不会是假的不锈钢吧?

找第三方做了材质分析了,都在SUS304的成分指标内
使用这个产品的客户是污水处理的,锈的面都是放在水面上部分,沉在水里的一小部分都没绣,考虑了是不是客户使用的环境发生变化了,客户说一直这样的
只能从内部工艺流程上分析了
你们的喷丸设备多久保养一次?换砂的频率?内部清洗么?

网友:
我们没遇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第三方做了材质分析了,都在SUS304的成分指标内
使用这个产品的客户是污水处理的,锈的面都是放在水面 ...

我司不是帮人做加工的。只是我司做的产品让别人做表面处理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第三方做了材质分析了,都在SUS304的成分指标内
使用这个产品的客户是污水处理的,锈的面都是放在水面 ...

估计发生化学反应了吧?毕竟污水里面,有不少化学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