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法兰片零件图

楼主(2014-09-02):
大家好:如图的法兰片要求画出零件加工图,小弟画了一幅图,请大家指点一下。疑问:水封线这样画对吗?如果这样画右视图要画出6个圆,这样是不是看着有点乱呢?技术要求怎么写?形状位置公差怎么标准呢?还有粗糙度!
再次祝大家中秋快乐!!!

网友A:
右图没必要画,水封线应该是三角形,而不是城墙头形。

网友:
手工不错,值得表扬,,,,O(∩_∩)O哈哈哈~

网友:
一个图就行,圆孔均布。
好久没手工画图了,挺好的!

网友B:
1.法兰盘零件一般要画2个基本视图来表达。主视图一般都是全剖的,表达内部结构。另一视图表达外形轮廓和各组成部分。所以说右图还是要的。
2.水封线对不对,不清楚,查下手册呢。
3.粗糙度0.8或是1.6,看你实际接触面了。其他的可以是3.2、
4.形位公差主要就是圆度,位置度,同轴度,圆跳动
5.技术要求:倒角,一些允许的较大的尺寸偏差,热处理,取出飞边毛刺等等。

你再补补,再发张图呢,全说出来就没意思了

网友:
我看还可以吧:
1、首先法兰全剖好一些应该是更好的;
2、关于你的水线不同标准时不一样的,一般常见81-94的是三角型的水线,应该画在图上;
3、如果是同轴、跳动、倒角、平行度、粗糙度技术参数标注在相应面的尺寸线来就可以了;
4、一般法兰的密封面跟周身其他面的粗糙度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在图上单独标出一个不一样的,在图纸右上角标注(其他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图没必要画,水封线应该是三角形,而不是城墙头形。

三角形?那要标注角度和深度?角度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法兰盘零件一般要画2个基本视图来表达。主视图一般都是全剖的,表达内部结构。另一视图表达外形轮廓和各组 ...

谢谢指点  ,主视图全剖,是要把上下2个孔都用全剖表达出来吗?那水封线在主视图里上下都要画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法兰盘零件一般要画2个基本视图来表达。主视图一般都是全剖的,表达内部结构。另一视图表达外形轮廓和各组 ...

这样行吗?我疑惑的是右边的视图的圆是不是太多了?

网友(点评):
拉轰啦,真的给做出来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主视图全剖,是要把上下2个孔都用全剖表达出来吗?那水封线在主视图里上下都要画出来了?

不用,只表达一个孔就可以了,只不过标孔尺寸和公差的时候前面写上个数就行了,水封线也是如此。

网友:
4个孔也是要标出同轴度和垂直度的,而且右面的面需要参考基准,而且我觉得你的同轴度貌似标的也有些问题

补充内容 (2014-9-3 09:25):
我写错了,四个孔只要标垂直度就可以了,那个同轴度有点问题,轴的中心和孔的中心本就是一个轴不存在什么同轴,所以不用标同轴度,只有在不同大小的轴或孔时才标同轴度,个人意见,可能有偏差,仅供参考

网友D:
一般车工在加工法兰时用45度刀,里眼刀。45度刀可加工外园,端面,水线,倒角。45度刀在加工水线时深2mm+就可以。另外,法兰图纸是不用标形位公差的,没用,焊接时一切的形位公差全没了,焊接后是保证不了的。

网友E:
端面槽没标槽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还是手工的,画得挺漂亮的!

网友:
个人觉得画的比较好,都能表达清楚。有些人说只要一个视图就行,其实这对车间的加工人员来讲是不合理的,你首先得考虑车间人员的识图能力不一定会比你高,什么事情都不能脱离了实际。还有一个均布不是EQC,而是EQS。

网友F:
想问下楼主,主视图上的字母“G”是什么意思?不好意思是我看错了,原来是C2

网友:
手工图不错,毕业以后就没画过手工图了,哪天去帮学弟们做课设去,过过画图的瘾。。。

网友:
1.同轴度应该和尺寸线标在一起。
2.均布是EQS。
3.粗糙度缺少太多,不知道还是你的要求就是那样。
4.直径60孔的倒角应该标注上,因为技术条件中的锐角倒角,一般指棱边。
个人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端面槽没标槽径

“端面槽没标槽径”指的是哪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只表达一个孔就可以了,只不过标孔尺寸和公差的时候前面写上个数就行了,水封线也是如此。

那我这样画也不会错吧?这是技术比赛的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车工在加工法兰时用45度刀,里眼刀。45度刀可加工外园,端面,水线,倒角。45度刀在加工水线时深2mm+就 ...

那就是形位公差都不用标了? 右边的图上面的圆对吗?我现在主要是疑虑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问下楼主,主视图上的字母“G”是什么意思?不好意思是我看错了,原来是C2

我这样标C2对吗?还是应该直接标注出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形位公差都不用标了? 右边的图上面的圆对吗?我现在主要是疑虑这个?

可以标C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样标C2对吗?还是应该直接标注出尺寸?

可以直接标C2

网友:
画的挺不错的

网友:
手绘的图纸不错,看着很怀念以前手画的时候,那样真有感觉,虽然效率有些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形位公差都不用标了? 右边的图上面的圆对吗?我现在主要是疑虑这个?

不用画

网友G:
提点建议:
1、作图主要是清楚,然后是简洁不冗余,力求美观;。
2、作图要规范譬如你放大图比例是否妥当图幅是否规范。
3、绘图要客观正确,周边几个孔明显有倒角,你提到的圆是否多了,有那么多久是那么多,没有就是没有。没有存在是否多了的意见。
4、图形上没有一个尺寸公差。单纯彪了形位公差没有什么意义。
5、遇到不懂首先尽量先去求证手册资料。
看到你态度很真诚,别人给你意见让你重画你就重画了个确实蛮上心。希望能帮助到你

网友:
对称结构意亦可画半剖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提点建议:
1、作图主要是清楚,然后是简洁不冗余,力求美观;。
2、作图要规范譬如你放大图比例是否妥当 ...

谢谢您的指点!再请教一个问题:要求是用4号图纸,也就是A4纸吧!请问图纸应该怎样布置呢?
A4纸绘图只能用2:1的比例画了,A4纸是横放呢?还是竖放呢?如果是横放还好处理一点;如果要求是竖放那怎么布局视图和标题栏呢?A4纸如果横放符合制图要求吗?请解答一下好吗?因为这是考试题,有些要求现在没说,到考试现场才能知道。

网友:
4号图横竖都可以,法兰类零件横向好布置。
不论横竖图纸,标题栏都在右下角

网友:
表达清楚有几个圆可不画

网友:
这是不是课程设计的内容。我记得我大四的时候好像也是法兰盘

网友:
1.零件的总高度没标出来。
2.倒角没标。
右视图的话,水封线得画上,再多的圆也要画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再请教一个问题:要求是用4号图纸,也就是A4纸吧!请问图纸应该怎样布置呢?
A4纸绘图只能 ...

图纸选取跟你零件图摆放和放大或者缩小比例有关。A4图幅有竖放和横放(其它没有)。无论怎么放都可以,只是美观问题。但是横放标题栏一定是在右下方。竖放是正下方。这种问题不懂一定要自己动手去找解决问题方法。要学好这个必须学会查手册查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