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忘光了

楼主(2014-09-02):
这个是这样的吗?感觉不对劲

网友:
你可以将上下件按正确制成块。然后将上下块垂直分离d。测量山面垂直距离就是d*cos。去掉d上下面相互吻合正好三个面的做刮研。否则不能!不记得没关系。有手册。

网友A:
用不着那么复杂,在原图上分析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着那么复杂,在原图上分析即可

怎么感觉有点先入为主的感觉。事先认为V型夹角为90度。不是sin a吗

网友(点评):
平行四边形原理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感觉有点先入为主的感觉。事先认为V型夹角为90度。不是sin a吗

应该是sin a.        平行四边形定则用于力的分析吧,适合几何分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