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机械手xyz配合问题

楼主(2014-09-02):
做了个三轴机械手,实现取放操作,用的是伺服电机+丝杆驱动的,速度快的时候老是取不到,分析后是z轴提前下降了,取偏了,大家看看怎么分析这个问题。
松下电机750w+2040丝杠,速度为2700转时有问题;2000转一下没有问题了。
xy轴要是开了INP到位信号后就更慢了,但是精度可以保证。

补充内容 (2014-9-3 08:51):

负载惯量比:y轴为5,x轴为4,应该是够用的,标准值为10.
电机参数从硬到软都调整过,现象一致。
速度慢的时候可以取到,速度快时出问题的时候偏差可以达到1mm,已经不是取料结构的问题,因为没有这么大的间隙。...

网友:
取料是另外一套机构吧?伺服丝杆只是将抓取机构送到位置。取不到料应是抓取机构的问题。问题描写的不详细。

网友:
如果Z轴不是特别重的话  应该是 电气设置问题

网友:
108米/分了,这样的速度比较快了,不知道2700转运行时也获取INP定位完成信号精度有没有问题呢?
高速运转可以把加减速做得长一点 ,再快也不能一下立停啊。

网友:
仔细校核你的负载惯量,并注意加减速时间设置,电机参数调试

楼主:
负载惯量比:y轴为5,x轴为4,应该是够用的,标准值为10.
电机参数从硬到软都调整过,现象一致。
速度慢的时候可以取到,速度快时出问题的时候偏差可以达到1mm,已经不是取料结构的问题,因为没有这么大的间隙。
现在的加减速时间是100ms。
处理的流程
1、不开INP信号的情况:控制卡发出信号,然后根据卡自带的到位的函数返回值,确定已经发完所有命令后,就认为已经到位了,因为卡的命令是一点一点发的,运动也是一点一点走的。这样就会造成提前下降。
2、开INP信号的情况:控制卡发出信号,然后根据卡自带的到位的函数返回值,确定已经发完所有命令后,检测轴的INP信号,这样精度是可以保证的,但是速度太慢,这个速度慢不知道是卡函数问题,还是代码问题,还是inp信号自己到位的时间本来就长。INP信号的范围原来是10(默认值),现在最大改成50,再改大之后还是会发生提前下降的问题。
就想看下大家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大家研究下。

网友:
Z轴如果不是气缸,可以考虑哈先下降到3/4,X、Y轴到位后在下降。Z轴是气缸,那估计的到位后才能下降。

楼主:
也就是z轴分段?
我有个想法就是松下的电机可以分两段增益,发脉冲的时候留点,再最后给改成硬点的增益,能不能有效果呢?当然也可以配合速度的改变,就是不知道怎么搭配了
开始时候低速硬参数,然后高速软参数,然后停的时候低速硬参数,有这么用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载惯量比:y轴为5,x轴为4,应该是够用的,标准值为10.
电机参数从硬到软都调整过,现象一致。
速度慢的 ...

你的惯量有计算丝杠自身惯量吗?

楼主:
有的,是松下电机测出来的惯量

网友:
听起来感觉是电机没有调好。

网友:
请问您做的机械手   线性模组是这个买的还是自己组装的?6 X, R( \' w1 e2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