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个力学问题,要写计算过程哦!

楼主(2014-09-02):
如图所示,弹簧的刚度为2KN/m,在没有挂重物的时候处于水平状态,现在挂上300N的重物,请问重物下降到那个位置才处于平衡状态?
回答的时候要写计算过程哦!
先谢谢大侠们了!

网友(点评):
sina?那个角a怎么求?不太明白你的第二个式子

网友(点评):
先当它的初拉力为0,弹簧到底被拉长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下降了多少?那个实数是多少?

网友(点评):
自己算去

网友(点评):
推倒到最后,cosa=0.8 sina=0.6 a约等于36.87度

网友(点评):
补充一点,我的算法是将sina设为x,cosa设为y,加上x平方+y平方=1这个公式,推导出一个一元四次方程。求解得到的

网友(点评):
下降高度为0.375m

网友:
高中物理问题

网友:
没说清楚,那个受力点是不是中点?
假设受力点是中点,那么设伸长量为x,一楼的cosa=((1+x)/2)/0.5那就可以求得sina。又F=2x/2(N)带入等式求得x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解一元四次方程,用的是置换群法,还是费拉里法?

网友:
二楼的力学很好,汉字写错了

网友B:
先求出弹簧受的拉力,再根据拉力计算弹簧伸长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求出弹簧受的拉力,再根据拉力计算弹簧伸长量

你牛,那先请问你弹簧拉力你是怎么先算出来的呢?

网友:
两个弹簧是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解一元四次方程,用的是置换群法,还是费拉里法?

说实话,解一元四次方程我是用在线计算网站算的。手算的话,俺也不会。

网友:
一元四次方程……

网友(2018-03-30):
差不多四年了,还是回复一下,计算前提是弹簧本身重量忽略不计,但查了一下资料,0.5m长度的弹簧,并且弹簧常数是2N/mm,质量估计在1.5KG左右(可能不太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