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销和菱形销的使用有何区别?

楼主(2014-09-02):
最近在讨论一个方案时,在讨论导轨的一个安装方法,两头使用了两个圆柱销,但有是同事提出。一头用圆柱销,另一头使用菱形销,他说会更好,但我觉得,两者的效果是一样的? 后来大家就挣起来了,,但后来还没有弄明白这个问题?希望在这里能得到大侠们的解答,,

网友:
一个工件有6个自由度,一个面限制3个自由度,一个圆销限制2个自由度,一个菱销限制1个自由度
如果你用两个圆销就是限制了7个自由度,多限制了一个自由度
假如你的工件加工的非常好就可以放进去
但是,如果你的工件加工的很一般,可以满足6个自由度,但是不能满足7个自由度
结果,虽然是好的合格品,却被错杀,装不进去

网友(点评):
大侠?! 两个圆销限制了7个自由度? 有点不明白,,,

网友(点评):
呵呵,不好意思。大侠我醒悟了,,,

网友:
容许微量调整

网友(点评):
恩,放在中心距偏差导致放不进去。。。

网友A:
当然用菱形销更好,夹具设计常识问题

中心距偏差,会导致卡死,菱形销放开了一个方向的自由度,容差能力更强

网友(点评):
大侠给你赞一个,,,

网友:
控制自由度不同

网友(点评):
恩,是的!谢谢大侠的回复,,,楼上的回答让我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用菱形销更好,夹具设计常识问题

中心距偏差,会导致卡死,菱形销放开了一个方向的自由度,容差能力 ...

若是两件配钻?

网友(点评):
呵呵,大侠你这是为难了,,,两件配钻,圆柱销应该更好,那应该对精度要求高时才使用。

网友(点评):
配钻的话,就是死的

网友(点评):
配钻用两圆柱销或者两圆锥销

网友:
过定位了

网友B:
哈哈,楼主《机械制造技术基础》没学好!一个支撑钉限制一个自由度,支承板限制两个自由度,一个可调支承限制一个自由度,一个自位支承限制一个自由度,辅助支承不限制自由度。至于定位销吗,分的就细了:短圆柱销限制两个自由度,长圆柱销限制四个自由度,短圆锥销限制三个自由度。心轴的话:过盈配合限制四个自由度,间隙配合限制五个自由度(心轴外圆部分限制四个自由度,轴肩面限制一个自由度)。

网友:
学习了,虽然工作中两种销都用过, 不过没考虑过为什么要这样选择,以后工作中要不断的思考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楼主《机械制造技术基础》没学好!一个支撑钉限制一个自由度,支承板限制两个自由度,一个可调支承限 ...

大侠,受教了。。。    我以前是这么想的,圆柱销以孔配合时,是面与面接触,确实也限制了7个自由度,但菱形销的顶端,也应该是圆弧面,它同样是和孔配合时,面与面接触。呵呵,,,,当初想法是不是有点极端了, 那个圆弧面是不是可以忽略不计,它的左右两端的自由度是控制不了的。。。  读书的时候没有学好,谢谢大侠,受教了。。。

网友(2016-04-18):
如果不配作,加工孔中心距公差如何计算

网友(2018-07-06):
引用 楼主:
大侠,受教了。。。    我以前是这么想的,圆柱销以孔配合时,是面与面接触,确实也限制了7个自由度,但 ...

上下部分两个圆弧面也会限制自由度,还不是一样会因为中心距偏差卡死,如果留的间隙过大,那定位的偏差就会大了,根本就不是无间隙定位,我觉得一个圆孔和一个长条孔才是无间隙定位,棱形销根本做不到无间隙定位!

网友:
一孔两面定位:限制6个自由度。
一个平面限制一个移动与两个转动,两个销限制了另外的一个转动与两个移动。一个圆柱销限制了两个移动自由度,棱形销限制了
一个转动自由度。

网友:
对角线一个圆销一个菱销,通用做法,至于为什么,一眼就看出来了

网友(2019-06-10):
大侠  说的都很对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导轨靠边销定位吧;导轨靠边销定位的话得用两个圆柱销才可以的。

网友:
棱形的好,

网友:
菱形销方便安装,留有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