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轴怎么加工?

楼主(2014-09-02):
  求细长轴加工工艺,总长534.4,要求外圆磨留余量,内孔和外圆同心0.02,在数控上只加工外圆和内孔,工艺怎么排啊,求加工工艺!!

网友:
考虑外协吗?内孔我可以帮你搞定。

网友(点评):
能否给大家科菩一下?

网友:
这么细长不用跟刀架能行吗

网友A:
1. 找不到A基准面. 请LZ明示;
2. 客户将会如何检测 "内孔和外圆同心0.02" ?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找不到A基准面. 请LZ明示;
2. 客户将会如何检测 "内孔和外圆同心0.02" ?

   有好的数控车床还是好加工的,难点就在于内孔太深还有材料是什么也没说,一般情况下长细轴转速高会甩头,深孔又需要高转速,而且12.5的粗糙度说要0.02的同轴度我感觉有点搞笑。
   一般情况下的加工方法是:
  1.先加尾座车外形,普通车床即可。
   2.然后放数车,先用100mm长直径10mm钻50mm,再用刃长350mm钻内孔,轴前段加导向定位装置,深孔钻必须低速进高速钻,内冷无需退刀。
   勉强能保证0.05
    如果真想做0.02的话,那必须一次装夹,那就要做一个轴端固定夹具,夹具固定在机床机身上,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占空间。问题是你机床跳动就多少了。

网友(点评):
不要考虑外圆磨了,当然我眼界低,想不到哪些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设备。

网友:
我给你建议!!

你直接买现成的磨光料 加工!方便 省事!!

你的孔要用枪钻 !比较讨厌

网友:
  下午又看了下你这图纸没要求同轴度0.02啊,那个0.2/100的意思难道不是每深100mm允许偏差0.2吗,也就是350深孔顶端允许偏差0.7了

网友(点评):
我是小白请指教

网友(2014-11-15):
这个孔得用枪钻了,麻烦,得在专用机床上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