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工件上有一个打磨标注,没有其他粗糙度标注

楼主(2014-09-02):
工件上有一个打磨标注,没有其他粗糙度标注,右上角应该写全部o√ 还是其余o√。。。。对于o√只针对粗糙 不加工 还是。。。

网友A:
设计图纸要求一般都是最终要求,还有那个应该是其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图纸要求一般都是最终要求,还有那个应该是其余

明白了,谢谢哦~

网友:
其余o√,就是不去除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