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型机械爪

楼主(2014-09-03):
有stp 3D文件,

网友:
挺好啊 结构简单实用

网友:
自己设计的吗    为哪些零件设计的   应用场合呢

网友A:
此处为何不用一个铰链点

网友(点评):
铰链点受力不好,且不方便与气缸连接

网友(点评):
受力不好 请详细说明

网友(点评):
用铰点中间这个杆就变成一个可以转动的了,会出现左右爪转动角度不同的现象

网友:
LZ的爪子走的是圆弧形。当工件大小偏差大点的时候,接触点为线,甚至为点。可行否LZ。

网友:
机械设计是最重要的目的是能提高生产率减少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处为何不用一个铰链点

此结构原来是用标准的SMC平行张开夹紧的气爪,但力太小,只好改成现在这样子的,由于空间的限制原因,只能够这么改

网友:
部件都是线切割的,爪片强度怎么样?看样子蛮有针对性的

网友:
应该定位精度在 0.5-1之间   精确抓取 还是不行

网友:
挺不错的结构

网友:
具体结构形式 三维图和实物又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
使用缓冲气缸是否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处为何不用一个铰链点

铰链有扭矩吧,用在气缸杆上应该不太好

网友B(2015-02-24):
机构不错 不知道费用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构不错 不知道费用如何

不连那几块带曲面的铝块,费用估计400以内

网友(2015-04-19):
请参考SMC肘节气爪

网友:
看起來挺簡單的~

网友:
封尾机中的剪尾工序用吧!

网友(2019-10-08):
刚好需要设计一个和楼主差不多类似一个机械夹爪,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