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内六角螺栓和外六角螺栓

楼主(2014-09-03):
   今天1同事问我,内六角和外六角螺栓的区别在哪?我信心满满的回答:除去外形不一样,内六角比外六角的强度高。后他强调了句:“规格一样的呢?” 心里想了下,内六角如果不发黑,强度应该和外六角是一样的,都是经过冷镦和滚丝后出来。

心里憋屈啊,工作了这么多年,想想还真是的,连这种基本的问题都搞不清楚,呵呵。等他干别的事去后,立马拉出度娘来查:内六角和外六角的区别,得到的答案不尽如人意:内六角可以用沉孔来隐藏螺栓外根本没有谈论2者之间的区别,市场上容易买到的高强度螺栓基本都是内六角,想买不发黑的内六角还真是件难事,工作这么多年,也只是见到1次8.8的外六角,12.9的内六角倒是经常见到。

   是不是我真的太不靠谱了,还是说没发现这问题是普遍现象,望知道的大能来给我科普下。

网友A:
细节都忽略了

网友B:
市场上卖的8.8级的真的能达标吗?俺觉得可能大部分都不达标。

网友C:
首先,材料要求就不同,这个你看DIN,或米国材料规范吧,

内六角,都是中高强度的,也就是要求采用冷镦丝做的,从风冷线的要求与控制就不同,不是所有钢厂都可以生产这个材料的,到厂子里,看你风冷线,看风机数量,就这一个指标就说明,

外六角,有多种强度的,从4.8 到12.9 都有,有车制的,有热挤压的,工艺种类也多,材料强度范围也更大,材料来源范围也打,有热轧棒材,有高速线材,有热轧之后的轻冷拉材,种类繁多

网友(点评):
8爷就是牛,啥都知道,我一直以为外六角和内六角材料是一样的,感谢。

网友(点评):
8爷威武。

网友(点评):
这里说的是螺钉还是螺栓

网友(点评):
解析专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市场上卖的8.8级的真的能达标吗?俺觉得可能大部分都不达标。

正规大场的还不错,小厂的还是算了吧。。。

网友D:
对一般来说,最大的区别就是内六角扳手明显外六角扳手拿着省力,……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一般来说,最大的区别就是内六角扳手明显外六角扳手拿着省力,……哈

是啊,这是最大的区别

网友(点评):
元宝螺丝更省力,只是没什么强度

网友E:
平时也没怎么注意这个问题,楼主倒是细心,点醒了我,八爷毕竟是八爷呀

网友F:
我觉得外六角比内六角能够承受更大的扭矩,在预紧的过程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材料要求就不同,这个你看DIN,或米国材料规范吧,

内六角,都是中高强度的,也就是要求采用冷镦丝 ...

学习了!

网友:
我也说一个,不对请批示:
圆柱头内六角螺钉,注意是螺钉。所以一般就是用于直接攻丝的场合。
个人认为,既然是直接攻丝,尽量避免用于经常拆卸的场合
若是经常拆卸,条件允许,应使用螺栓。
当然,螺栓和螺钉,本质上都是螺纹连接,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能活用才是高手

网友:
好多螺丝都不达标

网友:
机械性能级别越高则数字越大

外六角螺钉国家标准规定机械性能为5.6级以上
内六角螺钉国家标准规定机械性能为8.8级以上
可见外六角也有高强度标准的,

不同的机械性能,用不同的材料和热处理方式。黑金属有色金属不锈钢等等

网友:
学习了,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市场上卖的8.8级的真的能达标吗?俺觉得可能大部分都不达标。

有的还是可以的,我记得我们公司做螺栓拉伸试验,把垫片都拉弯了,螺栓还没断

网友:
内六角螺丝和外六角螺丝的区别
来源:五金百科常识 |作者:日期:2013-11-27
内、内六角螺丝的螺丝是按照螺丝头部外形不同分成内、内六角螺丝的,与螺丝的材质和螺丝的承载力是没有关系的。   内六角螺丝的螺丝头外边是圆的,中间是凹进去的六边形,而外六角螺丝就是我们平常见的比较多的螺丝头部的边边呈六边形的那种六
内、内六角螺丝的螺丝是按照螺丝头部外形不同分成内、内六角螺丝的,与螺丝的材质和螺丝的承载力是没有关系的。
内六角螺丝的螺丝头外边是圆的,中间是凹进去的六边形,而外六角螺丝就是我们平常见的比较多的螺丝头部的边边呈六边形的那种六角螺丝。
主要区别:
内六角螺丝常用于机械上,主要具有便于紧固、拆卸、不容易滑角等优势。内六角扳手一般都是一个90°拐弯的曲尺形状,弯的一端长一边短,用短的一边打螺丝时,手握长的一边可以省很多的力并且能更好的紧固螺丝。长的一端又分圆头(六角圆柱类似球体)和平头,圆头可以很方便的斜入拆卸,安装某些不方便下扳手的部位。外六角螺丝的制造成本要比内六角低的多了,它的优势还有螺头(扳手受力位置)比内六角薄,有的地方不是内六角可以取代的。另外成本低,动力强度小,精度要求低的机械采用的内六角螺丝要比外六角少的多。
查看大图
内六角螺栓有超多种类国家标准的,但是有一定是肯定的,都是内六角的。那么内六角螺栓到底按头部分类,到底有哪些种类呢!
内六角螺栓按头部划分有圆柱头内六角螺栓,这个最常用的,而它本身也有很多种类,按材质分有铁的,也就是碳钢的和不锈钢的之分。不锈钢内六角螺栓也有不锈钢SUS304和SUS202等等材质的。半圆头内六角螺栓,这个也有叫盘头内六角螺栓的。沉头内六角螺栓,头部是平头的,里面是内六角的。还有一种类国家标准比较特殊,叫无头内六角螺栓。也就是我们常叫的机米螺丝,支付螺丝,紧定螺钉。这都是无头内六角螺栓的普遍叫法,但意思都是一样的。当然,还有一些花形内六角梅花头的螺栓。这个运用的比较少,市场上也基本很难见到的。
内六角螺栓虽然种类国家标准也比较多,但基本上有些比较特殊的,基本上市场上一般很少人会去用。用的比较多的还是要数圆柱头内六角螺栓,也叫圆柱头内六角螺钉。
编辑:(中国五金商机网资讯中心
注:选取自网络,仅供参考。

网友:
我来说个区别,在安装方面:在轴向方向上,螺栓能放进去的空间,外六角都能拧紧,内六角未必;
                          在径向方向上,外六角只要30°+扳手宽度的空间就可以拧紧,内六角却需要60°+扳手宽度(虽然外六角      扳手比内六角扳手宽3、4倍,但是还是内六角需要的空间大)

从安装角度来说 外六角螺栓比内六角好用

网友:
可能太普通了,以至于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平时也没怎么注意这个问题,楼主倒是细心,点醒了我,八爷毕竟是八爷呀

可能太普通了,以至于忘了

网友(点评):
的确是很普通,但往往都是这些细节的东西决定了很大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螺栓副比较多而且规格比较多的设备上面,用内六角多一些,这样维保人员的工具轻多了啊!

网友:
    只是头部不一样。螺纹部分一样的,材料强度能达到的话貌似对材料没什么具体规定。

   内六角能够沉下去能比较美观,而且安装方便,内六角扳手规格通用而且便携,所以越来越流行。

   反观外六角,中国的标准比较特别,国标的外六角头部跟欧美系的标准不 一样,而且现在市面上混杂着各种标准的,所以买同一种规格的可能扳手要2种。而且本身外六角扳手就比较笨重,种类一多的话,想想去外地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材料要求就不同,这个你看DIN,或米国材料规范吧,

内六角,都是中高强度的,也就是要求采用冷镦丝 ...

长知识了。必须要赞一个

网友:
应用场合不一样,有的地方螺钉力壁进,只能内六角好装。内外六角都可用螺母。级别根据强度要求

网友:
楼主细心,天天见到这些东西还真没认真比较过,受教了。

网友:
哈哈,有机会大家到我们厂里看看,只有你没想到的,没有你见不到的。(吹个牛)。我们是做螺丝设备的。估计国内能做12.9级螺栓热处理后直接搓牙的也没有几家了。(我们就是其中之一)哈哈

网友(点评):
什么公司了,大侠

网友:
两者相同规格,抗剪切扭矩是一样的。但是两者的驱动扭矩是不一样的。内六角要大一些。还有内六角是先成形,后冷镦制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材料要求就不同,这个你看DIN,或米国材料规范吧,

内六角,都是中高强度的,也就是要求采用冷镦丝 ...

998大侠对这些这么在行,何不开个小讲堂?

网友:
我觉得使用实际中外六角的施加力要小些,由于外六角的边长比内六角边长长许多,所以使用的加力的点比较长,使用的扳手力臂也长,固定螺丝时用的力小,而内六角因为是六角孔小的原因,不得不加大外力,因此采用的材料需要强度更高,因而产生了内六角螺丝比外六角螺丝耐用的感觉。我没有画图,有兴趣的可以画图分析一下受力状况。

网友:
内六角安装比外六角方便,在现场小空间特别明显!

网友:
内六角强度高、安装方便、常用于规格不大场合、作螺钉用。

网友:
主要是适用场合的区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外六角比内六角能够承受更大的扭矩,在预紧的过程中。

貌似反了,内六角扭距比外六方小根据M=FL算下就知道了

网友:
内六角和外六角的重要区别在于使用地方不一样,根据安装位置不同选择,有些用外六角不好拆卸的地方就得用内六角。。

网友:
有道理,998大虾的讲解到位

网友:
又学到了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学习

网友:
学习了,现在主要是用内六角多,买的是发黑的,自己工厂去镀锌,为了漂亮美观

网友:
学习朋友们,在设计时要更思考了,

网友:
我们厂看到好多外六角螺栓基本都是8.8

网友:
内六角螺栓的维修装配可以用于空间非常窄小的地方,而外六角就没有这一特点

网友:
还真没注意这个问题,又长见识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问题很深奥值得研究

网友(2014-10-22):
学到了,以前只是考虑拆卸方便,没有其他方面的考虑,谢谢!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学习了,大家多多发表自已的意见。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内六角全是镀锌的,我怎么感觉没有发黑的耐用呢

网友(点评):
磷化的螺栓耐用!!

网友(点评):
磷化的螺栓耐用!!

网友(点评):
磷化的螺栓耐用!!

网友:
我发现一个区别是内六角的可以反复拆卸 ,不会出现六角损坏,导致无法拆卸现象。外六角经常拆卸时 六角被扳手磨平,无法拆卸

网友(点评):
要是扳手不好的话内六角也有磨平的时候

网友:
内外六角我觉得都是使用在不同地方而已,当然外六角强度低,日常生活中用得比较多,内六角用在强度高的地方

网友(2014-12-31):
引用 网友A:
细节都忽略了

差不多啊

网友:
内六方螺栓强度比较高

网友(2019-08-22):
引用 网友C:
首先,材料要求就不同,这个你看DIN,或米国材料规范吧,

内六角,都是中高强度的,也就是要求采用冷镦 ...

网友(2019-10-12):
我之前也在想这个问题,刚好有这个帖子哈

网友(2019-11-28):
小细节大问题啊

网友(2020-07-10):
这可能是因为,内六角相对外六角,锁紧或者松开的时候不容易拧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