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夹持气缸是什么动作原理

楼主(2014-09-03):
旋转夹持气缸是什么动作原理,既可以实现升降,又可以旋转

网友:
转角气缸吧?

网友:
就是在活塞杆上面加了一个导滑槽,两头有一段直的,就可以实现前后段垂直上下,中间段旋转角度!

网友A:
说的是这种气缸吧

网友(点评):
直观啊,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是这种气缸吧

嗯,对,就是这种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对,就是这种

就是不明白,是怎么实现旋转的

网友(点评):
凸轮的一种,气缸的活塞杆上有轨迹凹槽,往上顶的时候顺着轨迹转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是这种气缸吧

什么气缸呢?

网友:
这玩意,转动惯性不能太大,我们用的SMC的,时间长了90度不能保证的,活塞杆磨损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