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头螺钉为啥就这么特殊,被坑了

楼主(2014-09-03):
前几天有一台设备上外购的一件成品需要把上面普通的沉头螺钉换成不锈钢的,把螺钉拧下来一量,M4x8,然后就让供应部门买去了,今天买回来一装,螺钉短了!问采购和供应商,的的确确就是这个规格的,查标准,沉头螺钉的长度规格包括头部!而其他螺钉螺栓是不包括头部的,这奇怪的沉头螺钉太坑人了。。

网友:
有啥好奇怪的,行业规则就是这样,国标也是这样说明,

俺奇怪的是为啥总有人要以自己为中心,

网友:
通过你的帖子,又注意到这点细节呀。

网友:
教训之一: 量的时候就应当考虑标准问题.

网友:
这个就是常说的花钱买教训么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注意,谢谢楼主。

网友:
没注意标准吧,买教训。

网友(点评):
想当然了

网友:
不能怪别人,应该怪自己粗心大意的后果。

网友:
  请教:螺钉不是都根据实际使用深度来标注型号的么!

网友:
这个事追究起来,楼主跑不掉的。说其它的,只是苍白的狡辩。

网友:
跟LZ犯过同样的错误

网友:
学到了 还好不是成批采购

网友:
楼主花钱买了教训,涨了我等的知识。谢谢楼主

网友(点评):
正是发帖初衷

网友:
注意一个细节,以后我们都要记住了!

网友A:
遇见过这种螺钉,用在结构限制避免螺钉头部干涉,同时还可以锥面定位。自己理解,总长度应该算挺重要的一个参数。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这个道理。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犯过同样的错误

网友(2014-12-06):
实际和手册不一样 ,,下次就知道怎么买了

网友:
下单时多些耐心,再看看。

网友:
熟悉了解标准很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见过这种螺钉,用在结构限制避免螺钉头部干涉,同时还可以锥面定位。自己理解,总长度应该算挺重要的一个 ...

我还遇到过磨机衬板螺栓上的椭圆头螺栓,好像也是包括头部的。其实圆柱头内六角是不是也应该属于埋头的一种啊,它的长度不包含头部

网友:
这的学习啊
经验啊

网友:
还是多看看机械手册,一般这样的标准件,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
看到这里才发现之前做图 画的都错了。。。。

网友(2015-07-27):
你M4的沉头,头部也就1.6mm吧,最多三个扣,哈哈

网友:
提醒大家注意了。

网友:
通过楼主的经历有学到了一招

网友:
我每次涉及标准件的时候    养成了  先查手册在定结论的习惯

网友:
呵呵,前几天还用到沉头螺丝了,查了标准!

网友:
真的学习到了啊

网友:
提采购单的时候,把标准号写上,有的时候卖螺钉的人就会问你螺纹长度是多少,这类特殊的螺钉!

网友:
量好后查标准再买,有过同样的错误

网友:
沉头螺丝确实和我们普通的螺丝不一样,当初我第一次买的时候差点就买错了,幸好拿卡尺量了下。

网友:
上个月我刚遇到同样的问题 一模一样

网友:
哈哈  又学到了

网友(2016-01-09):
熟悉标准很重要,学习了!

网友:
每次遇到拿不准的时候一定要查查手册,确定一下才保险,否则可能会出问题呀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教训

网友:
所以说,看书要看仔细!

网友:
这个我知道的,我是用CAXA引入标准件时注意到的,然后没有买错

网友:
这种的一个厂商一个标准

网友:
长知识了,以前也没注意过

网友:
这不又学一招

网友:
花钱买教训吧,记得牢

网友:
经验教训哦

网友:
几个螺钉也不贵,当买个教训吧

网友:
所以要看清规格,没有实际确认过的不要想当然

网友:
看来真的要入手一本手册了

网友:
我之前也吃过这样的亏,后来又成批的买,给领导的印象很不好。

网友(2016-02-21):
好的  注意到了细节。

网友(2016-05-20):
其实我连什么是圆头什么是沉头什么是自攻什么是机丝都分不清

网友(2016-10-11):
谢谢楼主长姿势啦4 U' p9 s% ^3 ]

网友:
只能说经验不足

网友(2017-07-05):
翻看了大学时候的工程图学,的确如初。

网友(2017-08-09):
想想接触面就知道了

网友:
几个螺钉也不贵

网友:
就是 这个得注意了

网友:
也学到一些东西

网友:
感觉东西还不错

网友:
都是花钱买点教训

网友(2017-09-29):
所以就吸取教训了  做之前先查看下有没有标准,

网友(2018-01-29):
就是这样的啊

网友(2018-07-03):
平时多注意,以后避免出现类似的情况

网友(2020-08-23):
这个是比较常识性的问题,多量几次,多下单几次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