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上下料

楼主(2014-09-03):
工件如图,要求自动化上料给机床及下料,所加工的产品是在转轴上刻字和刻商标,一分钟一个,来料为散装一筐一筐的。请教社区各位大侠,希望可以点拨!

楼主:
请各位前辈点拨

网友A:
一分钟还是一秒钟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分钟还是一秒钟一个?

一分钟一个,给转轴上刻商标呢!

网友B:
你这个工件直径有点大,就怕滚不到举料气缸板上。
而且料筐里如果堆积很多层产品的话,在导料轴上加电机也不一定能把产品送过去。
建议用三推板的送料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工件直径有点大,就怕滚不到举料气缸板上。
而且料筐里如果堆积很多层产品的话,在导料轴上加电机也 ...

大概是这样吗?

网友:
这个结构不太好,工件比较大,堆积多了肯定拨不动的,而且你也不能保证工件的朝向一致

网友(点评):
对,我也感觉有这个问题

网友C:
震动盘阿 。。。。

网友D:
三推板可以,好像也不能解决朝向问题,要想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推板可以,好像也不能解决朝向问题,要想个办法

朝向问题后面解决,关键是零件薄壁空心,质量轻,三推板效果不知道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震动盘阿 。。。。

振动盘估计不行吧!薄壁空心,铝件20g左右,不知道效果怎样

网友E:
这种原理怎样,只有小口朝上的工件,才能顺着皮带往上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朝向问题后面解决,关键是零件薄壁空心,质量轻,三推板效果不知道怎样?

三推板将空间做大一点,上料应该没什么问题,后面的朝向用一个感应器加一个步进电机,把朝向不同的工件转过来,类似于那种外壳翻转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原理怎样,只有小口朝上的工件,才能顺着皮带往上走

谢谢点拨!我感觉较好!我在好好想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振动盘估计不行吧!薄壁空心,铝件20g左右,不知道效果怎样

你可以找震动盘的厂家问一下///

网友:
前来学习学习,也没想到什么好的办法,惭愧惭愧

网友F:
如果真是一分钟一件的话,人工直接排成列,放进料仓里。
一天的量,也只是几分钟的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真是一分钟一件的话,人工直接排成列,放进料仓里。
一天的量,也只是几分钟的活。

半自动化方案

网友:
建议人工先将工件整理齐装入盒子,再放在上料机上。由上料机一个一个连续上料。
一次钟一个的话,排一次至少也得排个几百个,能用几个小时了,很省力。我有相关的视频但太大了传不上去。

网友:
很多结构都可以的,料斗最方便了
,你的这个结构有点问题,
立板前移吧

网友:
直接上振动盘,是否可行~

网友G:
杂乱无章的工件,怎么能保证朝一个方向,是不是要用到震动盘,你这个不靠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杂乱无章的工件,怎么能保证朝一个方向,是不是要用到震动盘,你这个不靠谱啊

上料——分料——导向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直接搓模一搓标记和商标就出来了,速度绝对不止一分一个,一分30个都可以

楼主:
因为要存储1000个工件,振动盘厂商推荐如图结果,不知是否合适?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要存储1000个工件,振动盘厂商推荐如图结果,不知是否合适?欢迎大家讨论

结果出来了。不用讨论了。

网友:
应该可以,他们的经验比较多,我也没有试过,问问他们工程师,或去公司看看,就有低了。

网友(2014-10-07):
是用电机顶料吗

网友:
是用电机吗

网友:
推荐振动盘

网友:
之前有做过一类曲轴,采用振动盘加直振上料。

网友:
学习了 半自动化  若是时间短 非要实现自动化方案

网友:
大开眼界啊,尼玛 刚毕业果然十分尴尬

网友:
刚出来的还是得多问多听

网友:
为什么不用震动盘

网友:
好像产品会卡住

网友(2014-11-10):
振动盘好

网友:
试一下振动盘吧

网友:
振动盘可以的,我们这比你这还小的橡胶件都可以

网友:
做个斗在加个振动盘应该可以, 不快

网友(2014-12-27):
用振动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