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懂4轴加工?公司有一零件需要铣螺旋槽,但怎么做都不对

楼主(2014-09-03):
公司有一零件需要铣螺旋槽,但怎么做都不对,大家看看书什么问题。

谢谢。

楼主:
刚才问题没说完就是圆弧边接刀接不上,有台阶,而且圆弧还比直边要宽。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问题没说完就是圆弧边接刀接不上,有台阶,而且圆弧还比直边要宽。

用什么编 的程序

网友:
过切,我也遇到过类似的。

网友:
接楼上,度娘的。。。
具体而言常见的过切现象有以下几种:
1、加工小于刀具半径的圆弧内角、尖角引起的过切
2、加工长度小于刀具直径的沟槽引起的过切
3、进、退刀或者刀具半径补偿时运动轨迹不合理引起的过切
4、复杂曲面加工时刀具旋转角度、刀轴矢量等设置不当引起的过切

网友(点评):
134都属于操作不当可排除,无谈论价值。

网友(点评):
没看清2也是属于操作不当,其实这里主要是说比如主轴不稳,刀具过长产生刀具倾斜,侧铣时造成切削面上面有深凹槽下面有浅凹槽,有的时候还表现为员凸台

网友(点评):
如果机床没坏,就是工艺不对。

网友(点评):
如果机床没坏,就是工艺不对。当场跪了。。。我找不出第三种原因了,找出第三种原因的都是我老师。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第四种吧,怎么看都感觉你刀具的切削角度不对

网友(点评):
四轴,刀具不能倾斜吧,难道我又凹特了··

网友:
问一下哪儿有数控螺杆铣床,可以外协的。另螺旋槽铣削加工需要进给量不能大,刀片需要倾斜一定角度。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在下刀位置,楼主应该写清楚你的加工程序怎么走刀的留多少余量,是不是在下刀点还是提刀点,我们才能具体分析

网友(点评):
我还恰恰就觉得是第四种了。切削的时候刀具没有改变角度导致的,在铣孔过程中刀具应该保持径向切入工件,而他这个刀具一只是竖直的,没有动过,导致出现了过且现象

网友(点评):
第四轴旋转的转速如果是正确的话,那么刀具就是在径向位置,但是应为是圆柱,刀具又有直径,不可能达到理论上的径向,这个是无解吧,刀具不能无限小,只能让刀具的轴心线达到径向

网友(点评):
说到这楼主确实应该去校验下你的刀具是否在轴的中心线上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大哥,问题有进展了,虽然做的不是很好,但暂时能用。

网友:
用三维软件画一个实体模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A:
请问大侠的程序是软件跑的 还是手编的宏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侠的程序是软件跑的 还是手编的宏程序?

看图片的切削痕迹一定是手编的

网友:
程序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你那个圆弧 也要用3D做出来 不要只跑2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