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olidWorks画螺旋钻头?

楼主(2014-09-03):
          如图,图片上为一螺旋钻头,想画一下该实物三维。
         参考了其他普通钻头的画法,但是还是不像这个实物。。本人对SolidWorks曲面还不太熟悉。
         特请教诸位大神,希望大家不吝赐教,感激。。。。

网友A:
放样就可以了

网友:
扫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样就可以了

请问怎么放样?

网友B:
先扫描基体(也就是螺旋部分),然后放样螺旋部分和六方的连接处。我处理的效果不是很好,大概就是这个节奏

网友A:
就是这么个意思

网友C:
我昨天下载了一个,分享给大家2014版的普通麻花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昨天下载了一个,分享给大家2014版的普通麻花钻

这个跟我遇到的这个。。。差别好大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扫描基体(也就是螺旋部分),然后放样螺旋部分和六方的连接处。我处理的效果不是很好,大概就是这个节奏 ...

我下载看了,但是螺旋部分怎么扫描的呢?感觉你画的这个很接近。。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么个意思

方法好像不错,但和实际还不太一样。。。。

楼主:
求助求助。。。自己顶自己一下

网友B:
我画的时候是大体给个图形,没有具体尺寸,首先螺旋的长度和起角要测量出来,然后给一个轮廓,这个轮廓按照钻头树立时的投影描一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画的时候是大体给个图形,没有具体尺寸,首先螺旋的长度和起角要测量出来,然后给一个轮廓,这个轮廓按照 ...

谢谢,我试下

网友D:
如果知道螺旋线的参数,且截面标准,扫描切除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知道螺旋线的参数,且截面标准,扫描切除应该就可以了!

我以为我的求助贴要沉默了呢。。。。。谢谢回复。我在研究下,。

网友(2019-07-22):
长见识了,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