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测量问题

楼主(2014-09-03):
如下图所示,问一下:
 1. 这个 直径是295的内径怎么检测啊?除了内径千分尺,还有其他工具可以吗?
 2. 斜度为15度的 斜面,有什么工具可以测量吗?

谢谢大家提建议! 最好是些常用的工具

楼主:
说明一下: 普通的游标卡尺测内径的爪子不够长,测不了

网友:
0.052的公差想像不到其它快捷有效的量具了!

网友:
如果是0.1公差可以考虑用气动量具 ,俩个都能测量

网友(点评):
气动量具?市场有卖的吗?

网友(点评):
没的卖的,要订做

网友(点评):
但是用的已经很广泛了

网友(点评):
不是批量检测,就几个零件。订做太费事了,也没经费!

网友:
可以用三坐标打一下就OK了

网友:
三坐标点几下

网友(点评):
公司没有三坐标测量仪

网友:
三坐标,或者投影仪

网友:
想办法套一个东西在卡尺头部,以前看人用过

网友:
当时是量棒接在卡尺头部,量規校卡尺精度

网友(2016-05-31):
没有哪么复杂

网友:
三坐标应该可以的

网友(2018-07-18):
我又来赚威望啦!!

网友(2018-11-06):
我又來賺威望啦!

网友(2019-03-28):
气动量仪或投影仪,分分钟搞定

网友:
首先确定一下是什么材料,毕竟物件比较大,在不同温度下测量结果可能有误差,其次看图纸要求精度高低,精度低高度尺,卷尺等等,精度高选用接触三坐标,或者光学三坐标等

网友(2019-12-10):
量少可以三坐标,如果量大了还是做非全形光滑塞规

网友(2020-12-12):
MU内径量表

网友(2021-02-28):
用内径卡钳,用千分尺对一下零点,就可以测量了,

网友:
接杆示内径千分尺
绝非广告!

网友:
用三坐标就不用问了;
用卡尺,精度不够;
用气动塞规,理论上可以,但是,直径295,很大,气动塞规的特性导致量规不容易取放;
用千分表直径检具 ,或者
电子直径检具,电子的成本高些
15度斜面,看是检测角度还是深度,针对不同的参数,设计不同的检具,公差大,功能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