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t250的一些问题,急,感激不尽

楼主(2014-09-03):
关于HT250,我是中频炉,22#生铁60%,废钢40%,每炉是700公斤,请问一下碳,硅,锰的配料情况,怎么老发生白口。求帮忙。有厉害的知道吗?

楼主:
有谁能帮帮我吗,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A:
我这边碳当量控制在3.7左右,Mn1.1
白口?
Cr加了吗,加多少?
硬度?石墨形态?碳化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碳当量控制在3.7左右,Mn1.1
白口?
Cr加了吗,加多少?

没加Cr,石墨形态是什么意思,颗粒状,我只加了增碳剂和锰,是不是废钢的比例大了??

网友(点评):
哈哈,你胆子真挺大的,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碳当量控制在3.7左右,Mn1.1
白口?
Cr加了吗,加多少?

您好,您说的术语我不懂阿,能直白一点最好了。。。

网友:
建议去化验一下,然后把化验报告贴出来

网友:
估计你们没用炉前光谱分析仪,三角试块会看吗?发现白口,炉前调整。铸铁试棒做理化试验。根据化学成份偏离,调整炉料配方。我看不到化验报告没法帮你。还有要注意炉料纯度,要抽查。争取买一个炉前光谱分折仪,质量好控制。

网友:
给你一个成分数据,你自己慢慢调整吧!C:3.0-3.4%、Si:1.9-2.2%、Mn:0.8-1.15%、S:0.08-0.125%、P:0.100-0.150%,根据你们公司生产的产品工艺调整相应化学成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加Cr,石墨形态是什么意思,颗粒状,我只加了增碳剂和锰,是不是废钢的比例大了??

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

网友(2014-11-24):
碳3.0--3.2 % 硅1.7---1.9%.碳接近下限3.0时,抗拉强度肯定高,但硅一定要高一些,才能防止白口,锰0.8--1.0%,锰是反石墨化元素,控制在下限为好0.8%左右。浇注前出现白口,原因是碳硅当量低了,增碳剂少加,多加硅铁。能保证高的抗拉强度。炉前如有光谱分析仪的话,化学元素可控制的很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