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螺纹配合,我厂用丝锥套,螺杆旋进去后间隙比较大

楼主(2014-09-03):
    所示的M36*3的内螺纹,我厂是用丝锥套的,但套完以后会发现,螺杆旋进去后间隙比较大,螺杆用手能晃动(零件用在大型设备上的,压力在300KG)。后来把底孔放小,套出来以后发现间隙还是比较大,丝锥套完以后底孔和原来的底孔一样。丝锥是普通的丝锥,是不是丝锥选用错误?比如说有精度高一等级的丝锥?我查了设计手册,设计手册上给了普通、中等、精密三个等级,我向如果我选用精密等级的话,该用什么样的丝锥,还请各位大神多多指教,最好能给出丝锥的具体等级!!因为我厂是给别人做配件的,别的厂子供的货和我们一模一样,但他们的内螺纹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在设计手册上查的,M36*3的内螺纹,旋合长度为L,选用精密等级,公差带为6H,中径+265,小径+500。

网友:
用丝锥和板牙直接试试

网友:
如果与螺杆配作呢?

网友:
测量螺杆的中径,看有没有超差

网友:
螺纹要求高的话还是用检具吧,再次也弄个螺纹规什么的,现在买的所谓的标准螺栓未必就是标准的。还有检查螺纹重要的指标是中径,中径好了底孔大一点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
螺杆用三针测一下中径吧

网友:
关键还是用罗纹规检验。

网友:
M36标准的螺杆螺母配合也是晃动的。
螺栓的工厂6g, 螺母默认公差7H; 楼主查下公差表试试看。楼上说的对,检验一下丝杆是否超差,或者换几个丝杆试试。
问题出在 公差配合上,不是精度上。

网友(点评):
一般螺栓6g,螺母6H,都为中等精度

网友(点评):
一般螺栓6g,螺母6H,都为中等精度

网友:
主要是内螺纹中径大了或外螺纹的中径小了,螺纹配合的松紧主要是由中径决定的,测量螺纹合格的依据是通规能进,止规不能进。
造成这种原因可能是加工过程中,丝锥没有垂直工件,另外要注意润滑

网友:
外螺纹中径小了
各种检验重新检吧

网友:
说句不好听的LZ别生气,没有螺纹规也敢做螺纹?
" a: f, d# b5 B8 CPS:直螺纹从来都不是密封螺纹,有间隙太正常不过了。

网友(点评):
有螺纹规的,螺杆没毛病,螺孔出问题了!!

网友(点评):
公司有哈量的螺纹规,但只能量外螺纹,内螺纹量不了!!

网友A:
丝锥分配合等级的

网友(点评):
能说具体点不??

网友:
用塞规检查螺纹孔和螺杆的中颈。看看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点评):
外螺纹用螺纹规能检查,内螺纹用什么方法呢??

网友B:
楼主这是中径超差了,出现晃动的情况;如果在攻丝的时候没有及时回转,或回转过多都会出现中径超差的情况

网友(点评):
材质是2205双向不锈钢,攻丝的时候要经常倒退返削,是因为丝正反频发造成的中径超差吗??

网友(点评):
因为固溶处理不是太到位,材质有点硬,所以攻丝的时候咬来回正反运行丝锥。

网友:
丝套应该用专用的丝套用丝锥哦

网友:
300KG,这么大的螺纹,松就松吧

网友:
车一个试试

网友:
用什么方式加工的?

网友(点评):
摇臂钻钻孔,攻丝!!!

网友:
用螺纹规测量一下,合格就是螺杆不对,不合格就是丝攻或是你加工过程有问题。

网友:
丝锥精度等级不一样,攻丝时达到不同螺纹精度。刀具手册上有介绍,具体的不太记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丝锥分配合等级的

丝锥等级

网友(点评):
这个表格我查设计手册的时候看到过,但我有点弄不清,那个是精度最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中径超差了,出现晃动的情况;如果在攻丝的时候没有及时回转,或回转过多都会出现中径超差的情况

正反运行是没有错,但不能回太多,不然容易造成中径偏大,出现通规能过,止规晃动的情况

网友(点评):
材质是2205双向不锈钢的,不好攻丝,所以要正反来回运行。这种情况下,用什么样的丝攻能解决了??

网友:
你这种改小底径的做法行不通,到最后可能会出现通规过不了,止规还是可能晃动的情况;中径偏大的典型情况;

网友(点评):
有什么方法能解决了??

网友(点评):
我现在准备重新选用丝锥,用不锈钢专用螺纹丝锥,配合不锈钢专用公司油,不知道能不能解决??

网友:
用机器先铰几扣,然后再手铰试试。

网友(点评):
这种方法都试过了,还是无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丝锥等级

H1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反运行是没有错,但不能回太多,不然容易造成中径偏大,出现通规能过,止规晃动的情况

在百度上找了个答案,感觉在理,你借鉴一下——————————在不锈钢上攻丝比在普遍钢材上攻丝要困难得多。经常出现由于扭矩大,丝锥被“咬死”在螺孔中,崩齿或折断,螺纹表面不光,沟纹,尺寸超差,乱扣和丝锥磨损严重等现象。因此,攻制不锈钢螺纹时应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加以解决。  1、攻制不锈钢螺纹时,“胀牙”现象比较严重,丝锥容易“咬死”在孔中,所以螺纹底孔应适当加大。一般情况下,螺距为1mm以下的螺纹底孔直径等于公称直径减去螺距;螺距大于1mm时,螺纹底孔直径等于公称直径减去1.1倍螺距。
  2、选择合适的丝锥和合理的切削用量,是关系到攻丝质量的关键。丝锥材料,应选含钴或铝超硬高速钢;主偏角和螺距、丝锥把数有关,头锥κr=5°~7°,二锥、三锥为κr=10°~20°;校准部分一般取3~4扣螺纹长度,并有0.05~0.1mm/100 mm的倒锥;容屑槽方向一般取β=8°~15°,可以控制切屑流动方向,对于直槽丝锥,可以将丝锥前端改磨成螺旋形;丝锥的前角一般为γp=15°~20°,后角为8°~12°。
  3、可采用无槽丝锥对不锈钢攻丝。
  4、不锈钢攻丝时,应保证有足够的冷却润滑液。通常可选用硫化油+15%~20%CCl4;白铅油+机油或其他矿物油;煤油稀释氯化石蜡等。